一个电路图..有几个电容我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楼主(2011-01-24):
求大家先不要笑我...大三了..模电确实学的不好..还有2年就要毕业了..我想好好学点东西..

且不说复杂的电路...一个简单的电路如果有几个电容..我就不知道怎么分析其原理了..模电书(就是康华光的那本)也看了几遍了..像一些运放..三极管电路(不是很复杂的) 如果叫我画个运放的积分微分...我可以画出来..(看书看多了,老早就记住了)..虚断虚短我也知道怎么运算..但是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 撇开这些东西..反正一个电路图..有几个电容我就不知道其原理了..(除了滤波的)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谢谢了..

网友A:
简单记住电容“通交隔直”。

网友B:
同楼上的,区分一下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就行了

网友C:
工作点用直流通路分析,交流通路分析时,电容看作是小电阻。

网友D:
把电容看成是不同频率下的可变电阻

网友E:
加上电容容抗Xc=1/jwC才够。容抗公式的物理意义:容抗大小与频率、容量成反比;j 表示电容两端的电压比流过电容的电流要迟后1/4周期。

网友F:
请问楼上,j 表示电容两端的电压比流过电容的电流要迟后1/4周期,为什么是1/4周期,有没有推到,谢谢

网友G:
请问楼上,j 表示电容两端的电压比流过电容的电流要迟后1/4周期,为什么是1/4周期,有没有推到,谢谢
引用 网友F:

1个周期360°
1/4个周期就是90°了呗

网友H:
在稳态时,电容是隔直通交,而且频率越高,通的越多,频率越低,衰减越多;
在瞬态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流有个缓慢上升的过程。

网友I:
意识问题。悟性了

网友J:
很多电容都用来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