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做的话筒放大电路

楼主(2011-01-24):
小弟是模电盲。想做一个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5V供电的,话筒信号放大后要在2.5V上下波动(0~5V,2.5V是中点),让单片机采集。其实我已经用运放做出来了,可是现在想换成三极管就不会做了。模电知识早就给回老师- -||我印象中记得可以利用反馈来控制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于是我在网上搜呀搜,看到这个电路

但不明白他的放大倍数是怎样算的,输出信号的范围是多少我也不清楚,请好心大虾指教。。。

网友A:
图中电源电压2.5V应改成5V。
R2应该使用可调电阻,调整到静态时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为2.5V。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很高,输出幅度约2.5V峰峰值,实际当然要小一些。
此电路带有强电压负反馈,放大倍数与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有关。

网友B:
麦克风的电源最好加RC滤波。
R2是直流偏置,带有强直流负反馈。
交流放大倍数取决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R2的反馈也会降低一些交流增益,但是由于基极的输入电阻很小,比R2小许多,一般情况下R2的交流负反馈比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影响小。

网友C:
这个放大倍数不就是 R2比三极管基极的等效电阻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
我用的是9014C,hFE=200~600,万用表测得360
基极等效电阻rbe我不知道...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

网友B:
4L说的有些问题。
如果开环增益很高,则带反馈的增益就是反馈比例。
但是问题是开环增益是有限的,可能比反馈比要小,具体计算要考虑输入输出阻抗和三极管的特性。

楼主:
经过一个下午的奋战,基本上做出来了。
说说我的做法:我用了两级放大。第一级是射随器,第二级和上面的图一样,R2用了470k~2M,R3是一个20K的可调电阻,虽然我不知道放大了多少倍,不过从示波器上看到相当不错的波形了,电压在2.5V上下波动,幅度也比较大。
在实验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果第一级不是射随器而是放大器的话,会影响下一级的工作点。另外R2用2M时,整机电流比R2用470K时小了差不多两倍。我看不出波形质量上有什么差别,而且心理上还希望功耗小一点。请高手指点迷津。。。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话筒直接用一级放大,那么电压放大的幅度很小。加了射随器后才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个射随器参考了《一款优质的驻极体放大电路》这篇**。

网友E:
R2构成的负反馈是依赖于信号源内阻的,如果第一级是射随器,相当于大大降低了信号源内阻,如果信号源的内阻很小接近于恒压源的话,那R2构成的负反馈的作用就基本没有了,所以LZ看到的现象是加射随器之后电压放大的幅度提高了。但这样的负反馈是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C:
LS说的是,我也明白了,呵呵

网友F:
电压放大倍数为:β*R2*R3/(R2+rbe)(R1//rm) rm为米头电阻。R2>>rbe时,约为βR3/(R1//rm)

网友G(2013-10-10):
没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