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的AD转换器应用

楼主(2011-01-24):
STM32F103VE的AD转换器能否实现多通道(6通道)同时采样?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啊,最多16通道吧

网友B:
一个AD转换器在同一时间只能同时转换一个通道,不能同时转换多个通道。

网友C:
那没有看到那一款单片机, 一个AD模块可以同时多通道采样的. 你可以想一想, 那么多通道就是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实现通路的,怎么可能同时呢,要是能同时的话.一个AD模块又怎么能分辨出来是谁的数据呢.

楼主:
回4楼: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见过;TI的F2812就可以做到6通道同时转换,结果存放在6个结果寄存器内。

网友B:
5楼说的这款单片机的完整型号是什么?有这样的功能值多少钱?:D

网友D:
最多3个独立的AD,所以同时最多只能做3路。

转换结束后,结果放在对应的AD转换器(最多三个)的数据寄存器中,如果不赶紧取走,那就会被该AD转换器的新的转换结果覆盖的。所以DMA是个办法,能立即把数据取走。手册上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虽然最后的寄存器列表只写了一组,实际每个AD转换器都有这么一组寄存器。

如果你不想用DMA,又想用6路,建议同时使用普通AD和插入式AD两种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使用的数据寄存器是独立的,所以三个AD可以提供6个寄存器来存结果。

STM32的AD功能看着复杂,看明白了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很灵活。

网友B:
LS说的同时使用普通AD和插入式AD两种模式,并不能实现同时多路采样,只不过是分时采样转换后,集中取数而已。

LZ要求是同时,我的理解是同一时刻,除非我理解错误。

网友D:
同一时刻就没有办法了,只有最多3个独立的AD。

网友E:
回4楼: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见过;TI的F2812就可以做到6通道同时转换,结果存放在6个结果寄存器内。
引用 楼主:

F2812是同时采样,不是同事转换,
单片机没发现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E:
有的对采样时间同步要求高的地方(电力上很多应用就是),单片机只能外扩多个AD实现采样同步,DSP有这个功能,但转换也不是一块,只有1-2个AD转换器

楼主:
回11楼:是的,是同时采样,是我没有说清楚;同时采样就解决了信号之间的相位差的问题,因为在电力系统应用中对信号的相位差要求是很严格的;不知道103VE能否做到同时采样???

网友B:
STM32F103VE中有三个ADC模块,同时可以采样三路AD信号。

另外STM32的ADC采样转换时间是1us,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同步时间,一般都能满足需要。

网友F(2014-04-07):
最小系统的板子能不能完成DA AD 转换的功能啊?

网友G(2015-01-04):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VE中有三个ADC模块,同时可以采样三路AD信号。

另外STM32的ADC采样转换时间是1us,如果要求不是 ...

香主,STM32F103VE3个ADC模块共用的I/O口?我看《(07010013)STM32F103XX》数了一下一共16个引脚复用?这样的话就算有3个ADC模块也只能采集16路ADC。我有32路ADC那得硬件做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