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一个在线重新加载Spartan-3AN片子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小弟在重新在线加载XC3S200AN这个内带Flash的片子的时候,直接导致芯片死掉。重新上电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各位大侠了。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硬件上,PROG_B这个管脚上拉4.7K到3V3;DONE管脚也是上拉4.7K电阻到3V3,同时接了个LED到地。刚上电的时候,FPGA正常工作,LED灯也正常亮起。  但我看资料上说,PROG_B这个管脚是用来重新配置FPGA的。那我就用导线,轻轻的点了一下PROG_B与地。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FPGA重新加载,然后开始运行。但结果是:FPGA就起不来了,就跟死机了一样。我只能重新断电再上电才能解决。
     兄弟们,你们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真心请教了,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啊??哎

网友A:
学习中的菜鸟帮顶吧。

网友B:
楼主别着急,小版我人在外面,明天回公司用板子试验一下.你手中的板子是开发板还是自制的板子,如果是自制的话,建议你在电路方面做下检查. 可以参考3AN的PDF.在附件第6页.
或者可以的话,把你所看得资料传上来,可能在某些地方,楼主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C:
FPGA怎么会起不来呢?

网友D:
你的问题在于这句话:
  “DONE管脚也是上拉4.7K电阻到3V3,同时接了个LED到地”
你这样DONE信号永远也不会超过LED的阈值电压,也就是是2V左右,这样会造成判断失误
去掉这个LED,或者上拉330ohm,接LED串4.7K到地

网友E:
我菜鸟,来学习的

网友F(2013-01-13):
感谢版主资料终于搞清硬件配置一些问题,再次感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谢版主资料终于搞清硬件配置一些问题,再次感谢了!

前面的问题搞定了,是吧?

网友H:
帮你顶一个   应该搞定了吧  这个是个小问题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
如果你只是加载到fpga的,死掉就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