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接74HC573时候,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1-01-24):
P0口接74HC573时候;因为P0要作为输出可能有高电平,所以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关键是这个上拉电阻的值是怎么算过来的呢 ??(好像一般上拉电阻都是1K——10K之间吧!)
有高手请解惑下!

网友A:
如果你一定要算, 不妨去查看 74HC573 的手册, 根据输入引脚的电压电流要求, 可以计算出最大电阻, 再根据po口的吸入电流能力, 可以计算出最小电阻。

网友B:
573挂在总线上是不需要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