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 DDRII SDRAM 的等长布线

楼主(2011-01-24):
如图所示,以ARM,DSP等SOC为核心的电子系统中,经常存在两片或者以上的DDR/DDRII SDRAM。考虑到DDR/DDRII SDRAM的运行频率一般都比较高,在做PCB layout的时候需要等长布线来保证DDR/DDRII SDRAM的读写时序。对于包含两片及以上DDR/DDRII SDRAM的系统,这里要求的等长布线有两层含义。拿ADDRESS信号来讲,第一层含义要求从SOC的某一个ADDRESS的pad到每一块儿DDR/DDRII SDRAM对应的pad之间的长度要相等(A+B = A+C),第二层含义要求SOC的所有ADDRESS的pad到对应DDR/DDRII SDRAM的pad之间的长度要相等(所有的A+B = 所有的A+C)。
但在Altium Designer中,SOC的某一ADDRESS pad与对应DDR/DDRII SDRAM的pad之间的网络定义是唯一的(也就是A,B,C拥有同样的网络名称),网络的长度定义为(A+B+C),无法准确知道A,B和C的长度。那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中实现DDR/DDRII SDRAM的等长布线呢?
下面以一个项目中DRAM_A0 ~ A3四根信号线的等长设计为例,介绍在Altium Designer中实现DDRII SDRAM的等长布线。U23为CPU,U7和U8为两片DDRII SDRAM。DRAM_A0 ~ A3为低四位地址信号。

楼主:
下面以一个项目中DRAM_A0 ~ A3四根信号线的等长设计为例,介绍在Altium Designer中实现DDRII SDRAM的等长布线。U23为CPU,U7和U8为两片DDRII SDRAM。DRAM_A0 ~ A3为低四位地址信号。

楼主:
一,在From-To Editor中定义DRAM_A0 ~ A3的From To。
在From-To Editor中,选择DRAM_A0,则可以看到DRAM_A0这个网络上有三个节点。分别是U23-N12, U7-8和U8-8。在节点列表里选中U23-N12和U7-M8,然后点击按钮 Add From To DRAM_A0(U7-M8:U23-N12),生成DRAM_A0的第一个From-To。然后按同样的方法生成第二个From To,U23-N12和U8-M8。(如面两个图所示)
后面就按照同样的步骤,依次生成DRAM_A1~A3的From To。

楼主:
一,添加From To类DRAM_ADD
在From To Classes中,添加一个新的名字为DRAM_ADD的类,然后将DRAM_A0 ~ A3所有的From To都添加到这个类里。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三,找出最长的走线,作为等长布线的基准线。
首先列出DRAM_A0 ~ A3各net的长度和所有From To的长度。找到最长的From To的长度 - 1944mil(为了方便计算,取整数),以及对应的net - DRAM_A0 - 的长度2263mil和另外一个From To的长度 1587mil。最后根据这三个长度确定出ADDRESS net的等长布线的基准。
L = 2263 + (1944 - 1587) = 2620 mil。

楼主:
四,使用网络等长调节命令,在DRAM_A0的U8-M8 到U23-N12的From To(两个From To的较短者)上,调整DRAM_A0的net长度为2620mil

楼主:
五,DRAM_A1 ~ A3 的net长度调整
DRAM_A1的两个From To的长度分别是1840mil和1689mil,net长度为2255mil。首先在DRAM_A1的公共部分(A)上,调整net长度为2359mil(2255 + 1944 – 1840)。 然后在较短的From To(1689mil)上,调整net长度为2510mil {[1944 -(1944 – 1840 + 1689)] + 2359  }
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DRAM_A2 ~ A3的长度调整。

楼主:
六:最后结果
每个From To的长度都约等于1944mil,实现了等长布线。(略微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取整实际的走线长度造成的)

楼主:
七,DRC 规则设定
针对前面定义的DRAM_ADD class,做DRC参数设定,主要是布线长度。
到此等长布线即宣告完成。

楼主:
在同一楼发多个图片真是够郁闷的,为了方便,分开发了。

网友A:
很犀利,楼主再贴一张地址线画完的效果图啊

网友B:
学习啦,altium designer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C:
直角走线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只是给出示例而已,所以采用了altium designer默认的模式。具体调整走线长度的时候,采用什么走线模式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默认的默认的模式也不是完全的直角,在DDRII 800MHz的频率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楼主 好人 说的真详细

网友E(2011-05-21):
一般都在SOC与DDR RAM之间会有串一个二十几欧姆的电阻,那么这是等长怎么弄方便啊

网友F:
期待楼主爆出更猛的料

网友G(2011-07-14):
在组号from to 组后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做pad 到 pad等长时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H:
很详细 很不错

网友I(2011-08-22):
回复 楼主:

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J(2012-01-26):
谢谢经验共享

网友K(2012-02-27):
好贴,再次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L(2012-05-17):
顶起来,方便以后学习

网友L:
顶住,以后备用

网友M:
太犀利啦!学习了

网友N(2012-07-06):
一般都在SOC与DDR RAM之间会有串一个二十几欧姆的电阻,那么这是等长怎么弄方便啊
引用 网友E:

好贴,顶!不过 这个问题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O:
我以前画DDR时也曾用过这种方法,但发现from to里面计算出来的长度和我选中导线,再测量选中线得到的数据不一样,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现在都是用手动测量的方式来保证DDR的等长布线,虽然麻烦点,但是感觉更保险。不知道是我没有设置好from to功能的参数,还是确实存在偏差的问题?

网友:
没感觉好  有问题

网友P(2012-12-21):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Q:
非专业人士 还真是看不懂

网友R(2013-08-23):
好贴!希望我能学会。。。BGA

网友S:
A要尽可能短吧

网友T:
好像不怎么看的东。那个FROM TO class,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U(2014-03-05):
正在找找相关的设定,谢谢了

网友V(2014-05-08):
第三步,找出最长线的那几个窗口怎么弄出来?哪位朋友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W:
是好方法。

网友X(2014-07-16):
必须点赞啊

网友Y(2014-09-28):
你好!看到你的ddr等长布线的图片,还是有点不是很懂,不知道你能不能操作一遍来看看吗?不知道怎么联系,谢谢你!

网友Z(2014-10-28):
引用 网友V:
第三步,找出最长线的那几个窗口怎么弄出来?哪位朋友知道的告诉一下,

同问,请高手解答一下。

猜测是PS的。

网友AA(2016-05-05):
很不错的方法,赞

网友AB(2016-07-26):
引用 楼主:
三,找出最长的走线,作为等长布线的基准线。
首先列出DRAM_A0 ~ A3各net的长度和所有From To的长度。找到 ...

您好 最近在学习DDR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这个地方是怎么列出所有的From To的长度的  ?以及最长的from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AC(2018-04-26):
这个非常的关键,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