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谁用过,速度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11-01-24):
用LM331做AD谁用过,这东西不贵,做隔离还简单,我速度要求1秒20-50次就够用,大家给个意见。好像在哪看到过,说是低电压输入的时候线性会变差

网友A:
建议看器件手册。

网友B:
线形倒还可以,关键是电容的温度漂移。以前的温度仪表,331电路使用很普遍,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C:
用过,还是很可靠的。我作滞回比较器用的

网友D:
4楼把芯片型号搞错了吧?
LM311才是比较器。

网友C:
:D,哦是。我搞错了!对不起了!

网友C:
被逼着写**,头都晕了!真丢人啊!

网友D:
LM331,LM311,差一个数字,小意思啦!

网友E:
LM331还是比较贵的,怎么着也要5块以上吧!?
我原来买TI、ONS等的都要10个RMB以上的!

最大问题就是电容的温度漂移。

另外,隔离就有点无稽之谈了吧!?

要想带隔离的AD,可以看看电表行业常用的AD7705这样的东西,比较成熟了,自带隔离和AD,AD数据通过内部的光耦组成的IIC或者SPI等发出去,台湾产的替代品价格估计再4RMB左右吧,国产的可能2个RMB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东西死贵,我刚刚来公司的时候,大学教授设计的东西都是用这个,贵,还难买。还需要外围电路,老古董了。

网友G:
贵倒是不贵,现在也就1块多钱,就是漂移大,输出频率低。

网友F:
一块钱可以拿到货了?国内产?

楼主:
9楼大虾:
   KA331, 价格2RMB。
   用聚酯薄膜电容,温度影响能达到8位精度吧?
   隔离怎么就无稽之谈呢,把331频率降低点,用速度快点光耦接单片机计数端有问题吗?
   AD7705我查了器件手册,没发现有隔离功能啊

网友E:
KA331性能就差了很多啦,而且你这2块钱的东西又是国内仿冒品吧,我原来买过5块钱的KA331,买回来根本没法用。
相对于其它种类电容来说,聚酯薄膜电容的温漂算是很小了,不过只是相对哦,绝对来说,其温漂还是很惊人的,设计的时候,板内最好没有什么热源,而且产品的使用环境要比较好,最好再15~35度环境内,这样影响会小一点,否则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不过你要的精度不高,还稍微好点,建议你设计完了后做比较详细的环境试验看看结果。
你愿意把频率降低,那当然可以考虑了,不过,你需要注意光耦输出的响应速度和输出信号的上下沿造成的计量误差。
AD7705这个型号我可能**有误,也许是AD7755什么的,多少年不用了,有点记不清了,类似东西都是在电能表行业大批量采用的方案,你可以找找类似代理商咨询一下,他们会提供一些方案给你的。

网友H:
5块都算贵啊。。。
为何国货就想着便宜呢。。。:dizzy:

网友G:
1.8元,LM331,不是KA331,我们有一款产品一直在用,影响漂移的不只是电容,电容还好解决,可选NPO或COG电容或聚苯乙烯,漂移很小,主要是芯片本身漂移比较大。V/F转换器测量交流电压、电流很方便,配合单电源运放,连精密整流都可省了,软件还很简单。

网友F:
我们以前用的NATIONAL LM331N时候要12元钱一个。

网友E:
我以前用的LM331也要10RMB左右。

呵呵,没见到LM331本身有什么太大的温漂,主要的温漂影响主要就来源于电容。

网友E:
不要把NPO就想象成温漂多少好,这是相对于其它电容来说的,如果相对于电阻来说,那怕就是一般电阻,这个NPO温漂也不知道漂到哪国去了。。。

网友E:
不要把NPO就想象成温漂多么好,这是相对于其它电容来说的,如果相对于电阻来说,那怕就是一般电阻,这个NPO温漂也不知道漂到哪国去了。。。
引用 网友E:

网友F:
楼上正解,温漂主要还是来自外围电路的几个电容。

网友G:
呵呵,看来楼上几位对LM331都不是太熟,LM331芯片本身的漂移主要来源于精密恒流源、基准、运放失调电压等很多因素,按手册上说有150PPM/℃,实际测试比这还差,想高稳定性应该选用同步V/F转换器。NPO电容好的温漂只有0.几ppm,一般也就5~15ppm,COG电容有30ppm。

网友G:
NPO电容号称比石英晶体还稳定

网友I:
扯谈!NPO标称0ppm+/-30ppm/摄氏度,石英晶做不加补偿做到-20~60摄氏度绝对偏差+/-5ppm不难

网友G:
没有扯谈,十年前我就用过0.5ppm的NPO电容,直插的,那也是分等级的,就象精密电阻。市场上常用的石英晶体HC49的温度稳定性大多都在±30ppm。

网友I:
0.5ppm/K,还是别的?晶体的是温飘指的是-20~60摄氏度范围。
而且,请不要用“市场上”“大多”来说明问题,两个词放在电容上的话,市场上大多是+/-30ppm/K,也就是说,比最差的晶体要差几十倍。

网友G:
肯定是0.5ppm/K了,我只是说明NPO电容可以做到很稳定,所以前面用了“号称”,因为那是看书上说的,自己也不相信,书上还说NPO电容能做到零温漂,不知有人相信不。不过即使+/-30ppm/K,在LM331应用上也是足够了。

网友I:
OK,那么你所提到的这个电容温飘是20ppm/40摄氏度,这种等级的晶体只卖4毛钱,是大众货

网友I:
至于说零温漂,这个要看如何理解,俺的看法是很小,接近零。如果真以为是0,那么就亏大了。
开关电源里把cuk称为零纹波拓朴,实际上指纹波系数可低至0.1-0.3甚到更低。

网友J:
331?用过10块左右的,听说是进口的。用作F/V

网友E:
如果电容温漂不是问题的话,那么恒流源也不会是问题.

如果能达到20PPM的NPO都用的起的话,估计买20PPM 的恒流源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想请教一下20PPM 的NPO几个银子!?

这样的方案估计是钱太多.

网友E:
150PPM ?

我**中LM331好象有好几种规格等级,你这个150PPM估计是性能最差的马路货把!?

网友E:
看了看Digi-key上的价格,LM331AN的5000片价格为4.4美圆,国家半导体.

嘿嘿,估计还是便宜不了啊.

网友K:
这个东西不怎么好,主要还是用在要求不高的工业场合来说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L(2011-06-22):
我正想准备使用LM231呢,
很贵,且不稳定 ?

网友L:
直接使用AD芯片+光耦,也要10元左右

网友E:
直接使用AD芯片+光耦,也要10元左右
引用 网友L:

ADI原来推个一些专门电表行业行业的ADC芯片,信号经过AD转换后,SPI通过内部自带光耦隔离通信出来,ADI的价格也就6、7块了,如果是台湾产品的,也就3、4块,国产的可能只要2块多吧。

好像是12位的ADC,时间太长了,记不得了。

网友M(2012-09-05):
偶正在用LM331做频率电压转换器~~

网友N(2018-04-28):
引用 网友G:
1.8元,LM331,不是KA331,我们有一款产品一直在用,影响漂移的不只是电容,电容还好解决,可选NPO或COG电 ...

这位老师你好,你说LM331做V/F转换器,可以测量交流电压,连精密整流都可省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贵倒是不贵,现在也就1块多钱,就是漂移大,输出频率低。

电容可用正温系数与负温系数并联,电阻用金属膜,我试过,电吹风对着次,误差才1个数.不过频率>10k,线性变差.

独石电容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电容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