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我想用计算机显示10个模拟量

楼主(2011-01-25):
三个压力模拟信号,三个温度模拟信号,三个水位模拟信号,一个电流模拟信号。
我想做一个界面显示这几个模拟量。
模拟量的采集我用的是4-20mA,的变送器。
请问:还需要什么器件吗?
第一次做请大家多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通讯?232还是485?

楼主:
如果用232能行吗?谢谢你。

网友B:
需要AD卡,工控行业常用的,也可以自己用MCU实现,然后通过串口或USB交互数据。

楼主:
如果用1片MCU能解决问题吗?
要是用多片MCU用一个串口能行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多片mcu使用一个串口最标准的做法就是rs485通信。

楼主:
谢谢,我再查查485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