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色led颜色问题

楼主(2011-01-25):
(无正文)

网友A:
和画画一样,看你怎么调色,调整两者的电流可以改变两个亮度,颜色也不一样了

网友B:
把红色端的电压改你一些,你要知道红色的电压是2.5V左右,绿色的是3.7V左右(不知道有没记错),想要达到效果,加大红色的串电阻

网友C:
要单独控制两个管芯的电流。

网友D:
把红色端的电压改你一些,你要知道红色的电压是2.5V左右,绿色的是3.7V左右(不知道有没记错),想要达到效果,加大红色的串电阻
引用 网友B:

红色为1.8V点亮绿色3.0V点亮。

网友B:
红色为1.8V点亮绿色3.0V点亮。
引用 网友D:

顶这个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以前搞过一段时间LED,红色压降控制在(1.8-2V),绿色压降控制在(3.2-3.4V),电流在15MA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这个大家说的都很对,,,首先要看一下电压   一般这个双色灯电压的话绿色要稍微大于红色  不然橙色颜色很不好看

网友H(2013-01-09):
引用 网友D:
红色为1.8V点亮绿色3.0V点亮。

选择普通的双色LED出来的橙色效果如何?

网友I:
两个色脚要串电阻啊,多大,看你怎样咯

网友J:
红绿两颗芯片电流要求也不一样,通常绿色需要有电流比红色大,因此分别都要接限流电阻,绿色阻值比红色小,具体要达到什么效果你自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