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IGBEE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各位大虾,小弟刚接触ZIGBEE,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
通过ZIGBEE认证的产品,可以做到不同厂商之间的设备互联互通吗?
请大虾赐教!

网友A:
是的,Zigbee的意义就在于此,否则纯属吃饱了撑的。

网友B(2011-05-22):
如果产品是按 ZigBee协议标准来做的,则各产品是同一个协议,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