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的疑问

楼主:
最近看《电路》,看到带通滤波器部分
那个带通滤波器的框图是:
Vi——>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放大器——>Vo
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不能是:
Vi——>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放大器——>Vo
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11-01-25):
没什么不可以。

楼主:
没什么不可以。
引用 网友A:

感谢

网友B:
你太机械了........下次千万不要再有了

网友C:
应该没什么关系。

楼主:
感谢几位大侠

网友D(2012-03-16):
我也有这个问题很久了

网友E(2014-05-04):
我也有个疑问,如果不是串联,是并联不可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疑问,如果不是串联,是并联不可以么?

不能算我挖坟吧,不过我确实有这个疑惑,希望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F(2014-07-14):
引用 网友E:
不能算我挖坟吧,不过我确实有这个疑惑,希望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并联的话,那就是带阻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