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就会偶尔出现结果为0

楼主(2011-01-25):
用SH88F516做AD转换,不通信的时候没问题,只要进行通信,AD转换就会偶尔出现结果为0

网友A:
示波器观察实际多少?

楼主:
示波器观察实际为5V

网友B:
88f516 的vref采用的是VDD, 通讯的时候有干扰就会干扰到ADC. 建议在ADC输入channel加一个小电容。滤波一下。

楼主:
哦?做了个测试,单片机只发送或者接收一个固定字节0x01,也会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C:
什么通信?UART?

楼主:
对,用的是EUART1,串口中断优先级比ADC中断高。

网友D:
不太可能吧,只要AD转换程序和通讯程序通讯程序只发0X01

网友E:
在ADC终端里把ADON位置0

楼主:
把把GO/DONE位和EADC置0了不幸?

网友E:
显然,你试试

楼主:
显然,你试试
引用 网友E:
:L

网友F(2011-03-17):
用的是EUART1,串口中断优先级比ADC中断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