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大侠,可知道行程在1mm左右的自锁开关

楼主(2011-01-25):
(无正文)

网友A:
图片怎么发不了?
http://s.taobao.com/search?q=%D7 ... =160#J_FilterTabBar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B:
估计比较难找

楼主:
自锁开关按键全量程最大为1mm,这样我的产品才能装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C:
不如改成电子式自锁,找这样的机械开关太难。

楼主:
本产品设计采用电池供电,考虑到电池节能,才采用这种开关,如果改用电子式的话还是要耗能

网友C:
用MOS管做低功耗设计,手机和大量便携电子产品的电源都是电子自锁开关,有问题么?

楼主:
这种要求的机械开关太难找了,最后采用电子开关了,选择可关断电源的电源芯片,实现低功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