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关于开发工具~

楼主(2011-01-25):
现在准备用stm32的mcu做一个项目,由于刚刚接触,也不知道使用什么编译器,有没有高手提供一下编译器的下载地址~~谢谢了~~~~

网友A:
编译器:IAR FOR ARM  // KEIL4  自己BAIDU一下
仿真下载工具: ST-LINK J-LINK等等

网友B:
编译器最常用的: iar 和 Keil 两种. 如果没有玩过这个芯片, 最后先买个开发板玩一下. 价格不贵. 至于资料嘛, 网上到处都是. 呵呵, 最后祝楼主学习顺利!

楼主:
谢谢各位 找了半天 才找到iar的链接 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不用买啥开发板,直接上就是了,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单片机好使唤的很。软件都用IAR和KEIL

楼主:
在KEIL3.8里面怎么没找到stm32f100c4的片子。需要安装什么补丁吗?

网友D:
我有KEIL编译,用串口下载。下载软件用的是eis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