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推挽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
    我在芯片测试中我发现不同的仪器的暂态响应有所差别。我所关注的是仪器中供电源的暂态响应。一个电源从2。000V增加到2.005V,不是简单的增加,而是有个振荡的过程,中间存在冲击,有可能都出现2.020这么大的电压然后再回落到2.005V。仪器用16BIT DA供电,进行编程控制,然后经过扩流电路。如果不考虑DA自身的问题,则扩流电路是关键。
    下图是基本扩流电路,用两个三极管进行扩流----直接截取的某酷帖的图。
     请高手讨论下各种这样等级功率---正负10V/200MA,的暂态响应质量(冲击越小越好)
     我在这抛砖引玉了!

楼主(2011-01-25):
注: 途中OP正相端改为16BIT可编程输入

楼主:
扩流电路有多种,MOSFET来代替三极管,大功率运放来代替三极管。有些IC对可编程电源变动的过程中的冲击很敏感,必须做到尽量平稳过渡。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谢谢!

网友A:
“有可能都出现2.020这么大的电压然后再回落到2.005V”
通常称为过冲。
如果输入信号没有过冲(这可以用示波器看到),那么你的放大器(从输入端到电压测试端)的频率响应是否平直决定了是否有过冲。如果频率响应曲线完全平直,则不会有过冲。如果频率响应高频部分增益比较高而低频部分增益低,或是频率响应曲线中有高峰,则必有过冲。
你的电路中没有电抗元件,仅一级运放和一级三极管放大,所以过冲可能是运放内部反馈引起的。可以换单位增益带宽较高的运放如NE5532试试。
LM324是相当“粗糙”的运放,实在与16bit不般配。

楼主:
感谢  maychang
    看了你的分析,是否可以这么理解。输入信号为一慢慢上升的斜坡信号,而运放对这个斜坡信号进行放大,根据傅立叶变换,此斜坡信号由许多频率段的波形构成,因此要使运放对这些不同频率段的波形的增益均“好”。但为何高频部分增益高就有高峰?
   NE5532带宽有10MHZ。
   中间扩流电路(推挽三极管)不会引起过冲么?

网友A:
5楼:
输入信号是D/A的输出,近似是阶跃函数。
这里放大器并非只是运放,也并非只是中间扩流三极管,还不是运放与三极管级联。这里有个从推挽三极管输出端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强烈反馈。所谓放大器,是指这个带有反馈的放大器。另外,运放内部也有反馈,这个从外部是看不出来的。
过冲并非运放引起,也不是由扩流三极管引起,而是由运放和三极管构成的反馈放大器引起。其中反馈的作用可能相当大。

网友B:
对于反馈电路,从开环传输特性看,相位裕度达到63度就基本没有过冲了,这也是反馈放大器的设计标准之一
但是45度的相位裕度在达到稳定状态(约定振铃幅度范围)所需的时间其实是小于63度裕度,不过有过冲和振铃

网友C:
看专家论道,不亦乐乎!

楼主:
感谢 maychang! ,感谢bbyeah !
   在21ic上发一贴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两位的话我还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透,能得到高手的指点十分感谢。
   DA的阶跃函数近视,相位裕量和稳定的过冲的关系。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