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裸机实验前要擦除板子上的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1-01-25):
想进行ARM开发板的学习,用axd+H-JtAG调试时,程序老跑飞,

是不是因为板子上有操作系统的原因??

需不需要把板子上的Linux擦除后再调试??

(我用的是HHARM9-EDU试验箱),谢谢。。

网友A:
axd+H-JtAG调试时,当然只能裸跑,既然是裸跑,操作系统当然不能有。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试验箱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调试用AXD啊,跟跑操作系统也不是说必须要擦除里面的系统,只要换BOOT模式就应该可以。不过做的实验不要去擦除本来存储程序的FLASH。程序跑飞,也许跟仿真器设置有关系。

网友C:
能进main,则表示引导成功,没发生中断就跑飞,则表示程序有问题;发生中断就跑飞,则除了程序可能有问题外,还有可能中断矢量表或中断入口地址没有重映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