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感值怎么确定?

楼主:
大侠,你们做开关电源时,如何确定初次级的感值呢?
我同事告诉我,做电源时,一般告诉供应商这几个参数:
1,骨架
2,初级感值
3,匝数比
4,脚序
但是不知道这个初级感值怎么确定呢?我那同事上次做的时候,也是那别人的产品,直接copy,变压器按照人家的参数给供应商,然后感值不够的话,在一点点自己往上加圈数。
想问一下大侠,你们要设计一个电源时,初级的感值时怎么确定的呢?
比如,你根据瓦数,次级的电流确定了,然后根据匝数比,初级的电流电压也就确定了
但是感值怎么确定呢?

网友A(2011-01-25):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首先与你采用的拓扑有关。
看你的图,看不出是正激还是反激,只能判断是单端电路。这无法计算。

楼主: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首先与你采用的拓扑有关。
看你的图,看不出是正激还是反激,只能判断是单端电路。这无法计算。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的回复
其实我是想知道,不管正激还是反激,它是怎么确定这个感值的

网友B:
这计算电感不是几句话说清的  先回去看看书  有针对性的问吧!!

网友A:
“不管正激还是反激,它是怎么确定这个感值的”
已经说过,不知道正激还是反激,无法计算。
正激和反激的计算方法完全不同。

楼主:
感激·····书籍是最好的老师
我找书看去·········

网友C:
那你也解释一下下啊,也让我这想做开关电源的学学

网友A:
书,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足够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