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SPI例子,官方的看不懂.

楼主(2011-01-25):
官方的是SPI FLASH  例子,做为初学都的我,看不懂,也很累.下面是最简单的串转并的例子.

楼主:
int main(void)
{
        Main_Init();
        //复用功能位先清0以便重新设置  P14_AIN4_SPI0SS 这些值都是1的值,取反就是写0了.
        P1_MFP &= ~(P14_AIN4_SPI0SS |P15_AIN5_SPI0MOSI |P16_AIN6_SPI0MISO |P17_AIN7_SPI0CLK) ;

        //设置P1口的SPI0复用功能
        P1_MFP |= (SPI0SS |        SPI0MOSI |SPI0MISO |SPI0CLK) ;

        //SPI0 Clock Enable           SPI 0时钟使能
        APBCLK |= SPI0_CLKEN;

         //设为0,主机模式   SPI_MODE_SLAVE的值为1,所以~(1<<18) ,就是设0
        SPI0_CNTRL &= ~SPI_MODE_SLAVE;

        //设0,为高位先传.LSB_FIRST的值是1,取反就是设0.
    SPI0_CNTRL &= ~LSB_FIRST;

        //时钟极性 设0,低电平闲置. CLKP_IDLE_H的值是1,取反就是设0
    SPI0_CNTRL &= ~CLKP_IDLE_H; //CLKP = 0, SCLK Idel Low

        //Tx_NEG = 1, The SDO signal is changed on the falling edge.下降沿改变数据
    SPI0_CNTRL |= TX_NEG_F;

         //Rx_NEG = 0, The SDI signal is latched on the rising edge.          上升沿接收.
    SPI0_CNTRL &= ~RX_NEG_F;

         //HCLK_N = 4, Pclk = SYSclk/(HCLK_N+1) 设置SPI时钟分频,下面设4,就是4+1.就是1/5 系统时钟.
    CLKDIV |= 4;
        while(1)
        {
                SPI0_TX0 = 0x0f;                //发送一个0x0F的数据,8个LED上将显示一半.
                SPI0_CNTRL |= GO_BUSY;                 //写入1,表示正在传送数据/
                while(SPI0_CNTRL&GO_BUSY);        //等待传送完毕,硬件自动清0.
                P36_DOUT=~P36_DOUT;                //这个芯唐开发板上的LED灯,我通常程序里都加这个,来表示是否在运行.
                Delay(500000);
                SPI0_TX0 = 0xf0;                //发送一个0x0F的数据,8个LED上将显示另一半.
                SPI0_CNTRL |= GO_BUSY;        //写入1,表示正在传送数据/
                while(SPI0_CNTRL&GO_BUSY); //等待传送完毕,硬件自动清0.
                Delay(500000);
        }
}

网友A:
还缺少读数据

楼主:
还缺少读数据
引用 网友A:

嗯.目前没外设可以试.

网友B:
没外设试,这个代码的正确性怎么保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