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068滤波器没有输出

楼主(2011-01-25):
最近按照LTC1068-25CG的资料做了个低通电路没有调通,截止频率是 200KHZ,要求输入时钟频率是1M或1M以上(输入方波信号和TTL信号占空比是50%),我就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了1M的方波信号,幅度是3.3V左右,就是没有输出请各位老师指教。附件是我的原理图按照资料上画的。

网友A(2014-04-08):
新做的LTC1068滤波器模块:支持4种滤波器配置: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可通过更换外围电阻、电容元件实现其它模式切换。滤波器截止频点可以通过外部时钟端口来控制,若时钟采用单片机或 FPGA控制,则可以实现程控滤波。

LTC1068滤波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286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