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单片机控制短信猫的

楼主(2011-01-25):
两个问题:
1,短信模式设置为PDU模式后怎么设置短信回报功能?

(短信回报就是发出短信后会有一个提示回来说明对方已经收到短信了)

2,有没有解决短信猫假死的方法?

各位大侠懂的不吝赐教啊!!

网友A:
A1:首先要去运营商处开通短信回执功能,开通后默认是开启的,可以用AT指令关闭或再次打开,这跟PDU还是文本模式无关,在初始化时设置即可,或者完全不与理睬,这时将永远有回执功能。
A2:死机是系统或电源设计不当所致,重新设计,注意系统的EMC品质,无力解决的话,加电源控制强行重启,但不推荐用这一招,最好在设计上解决,如果你真想当下一个程序匠人的话。

网友B:
发送成功回执,用at命令,猫假死?你用的是明基的模块?对于假死,只能通过控制关断供电电源。假死状态无法使用at命令或者使能模块复位脚使模块复位。

网友B:
模块初始化命令我明天上班找到附上来。但不同厂家有区别。我的是西门子,华为模块的at.

网友C:
做过,C35I模块。挺好使

网友B:
AT命令整理(打电话与收发短信).rar

网友D:
要想问题少,别用PDU模式,太复杂.

网友E:
都有单片机了,还用短信猫干嘛……直接通过串口控制短信模块就行了。

网友A:
短信猫和短信模块都是非正式称呼,还是应该叫作GSM/GPRS模块、CDMA模块、3G模块之类的。

网友F:
不知道短信猫是啥,只玩过驱动GSM模块的未有死机的情况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