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小功率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频率吗?

楼主(2011-01-25):
哪位大侠知道小功率变频器(小于1.5KW)对电网干扰的频率范围?

小弟准备用铁氧体环去抑制变频器的干扰,我也在网上找了几天关于铁氧体环的资料,有几个地方不大明白,希望大侠指点。

1、对于很多公司写的使用频率,是不是我要抑制的频率?
2、对于加上铁氧体后产生的阻抗是不是在电缆上?如果电缆要流过2-3A的电流,那加上这个阻抗不就会让电缆发热,甚至烧掉电缆?
3、铁氧体环是要包住电缆,还是电缆绕在铁氧体环上?

网友A:
1、不是。
2、铁氧体产生的阻抗不会使电缆发热。
如果电缆中电流较大,需要考虑铁氧体是否磁饱和。通常,抑制干扰应该使用共模方式。
3、铁氧体环包住电缆,等于一匝。电缆绕在铁氧体环上,是多匝。

网友B:
1, 写的什么频率?
2, 会使铁氧体本身发热
3, 同意maychang

楼主:
谢谢maychang

to蚂蚁
我说的频率是指变频器在使用中返回到输入电源侧的干扰,在网上有人说是1K-100KHz,也有人说是2M-10MHz。还想问一句,我想测变频器返回到输入电源测的干扰信号,直接用示波器看吗?公司还没买频谱仪,只有示波器

网友B:
你指的这些频率信号,属传导干扰,可以加EMI滤波器进行衰减
示波器不是很直观,一般是通过人工网络接到频谱仪上。

楼主:
谢谢蚂蚁

年后买了元器件回来再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