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输出脚无电压

楼主(2011-01-25):
UC3842的输出脚Vref脚输出无电压,什么情况?电路图如下:

网友A:
Vref电压正常的前提是Vcc正常。
先检查Vcc脚电压。

网友B:
可能是VCC脚电压还没到启动电压

网友C:
检查VCC的电压是否达到3842的门限电压值;
去掉R15;
VCC那个电解电容是多大?

网友B:
主要的问题,在那个8V的稳压管,电压太低了

网友B:
稳压管要大于启动阀值电压(16V),另外R14用 1.2K太大了,改成10R差不多
R14想作斜坡补偿?改用电容吧

楼主:
不好意思,来晚了。VCC大约在13V左右,VCC是不是在启动的时候要大于16V,启动之后,只要保持在13V左右就能正常工作?
实际电路中没有接稳压管,VCC的那个电解电容22uf.
另外蚂蚁大哥,你6楼的回答里是不是把R15错写成了R14??

网友B:
启动必须大于16V,维持必须大于10V,你的图不清楚,有可能看错

网友C:
启动电压是要大于15v,续流电压要高于11.6v。

网友B:
各厂家的有些区别,具体的看datasheet即可

网友C:
这话说的在理,呵呵。。。

网友B:
俺现在已经不相信**中的数据

网友C:
不是**中的数据不准,而且现在的东西不准了。

网友B:
厂家太多了,而且各家的测试条件不相同

楼主:
那3842应该已经工作了。3842驱动MOS管的那一脚也有方波信号。但是就是Vref这一脚,电压却只有1V左右,杯具了。线路我也检查过了,就是按照原理图中接的这次上个高清无码,局部放大的。上次那个看不清楚啊

网友B:
Vref应该是5V才干对,是不是引脚挂错了?

楼主:
没错啊,我线路看过再三了,也用万用表都量过了,没有对其他脚有短路问题

楼主:
这个应该与我设计的变压器关系不大的吧?变压器上电的时候会叫。

网友B:
R14太大了,电流太小,启动后无法维持,改成10R即可

楼主:
改了以后VREF有4.7左右了,这个正常吗?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的这个电源,空载的时候,电压为24.6V,正常
但是 一带上负载,电压就变成了22.3V了,完全不能接受了。而且电流也很小,只有差不多400MA了
我本来设计的时候是想要一个24.8V   800MA的电源

网友B:
改了以后VREF有4.7左右了,这个正常吗?
引用 楼主:

不太正常,应该是4.9-5.1V才对

楼主:
在我刚上电的时候,电压电流能达到要求(24.8V   800MA),但是过了半分钟,电压跳到了22.3V,电流也只有400MA了,是不是我的变压器设计的不好造成的?变压器通电的时候会吱吱叫的

网友B: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的这个电源,空载的时候,电压为24.6V,正常
但是 一带上负载,电压就变成了22.3V了,完全不能接受了。而且电流也很小,只有差不多400MA了
我本来设计的时候是想要一个24.8V   800MA的电源 ...
引用 楼主:

这个叫负载效应,原因是环路增益不够,或是取样点不对,另外跟线损也有关系

网友B:
在我刚上电的时候,电压电流能达到要求(24.8V   800MA),但是过了半分钟,电压跳到了22.3V,电流也只有400MA了,是不是我的变压器设计的不好造成的?变压器通电的时候会吱吱叫的 ...
引用 楼主:

MOS源级串的取样电阻是用来检测峰值电流,引到3脚的线要串个电阻,3脚要对地挂颗电容,RC时间常数取200-300nS

刚上电时“吱”的叫一声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我挂了个1K的,C没挂,我现在挂个C试试。
变压器在上电的时候叫一下,这个在空载的时候到是这样
但是带了负载,就叫很长时间了,像我24楼说的,大约能叫个10秒,然后不叫了,但是在过一点时间,电压电流就跳掉了:(

网友B:
占空比较大,或是连续模式,要加斜坡补偿

网友D:
请教斜坡补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斜率补偿”是指用电流控制方式时,将一部分锯齿波电压加到控制信号上,以改进控制特性,包括消除谐波振荡。
参考这个新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17906-1-1.html

网友B:
斜率补偿,双环控制器都要用到

网友D:
怎么过那么久,电压电流才掉下来的?

网友B:
R3这么大,不出问题才怪,MOS热了,参数会变,当RG太大“效果”会很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管到是一点也不热的。R3这个值需要怎么取??蚂蚁大哥指教下啊

网友B:
取几十到一两百欧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我明天试过以后在说。我刚空载测量了下,VREF脚大约4.98,而且几乎很平滑,只有过一小段时间,出现一个很小的毛刺。VCC大约15V,也很平滑,3842 6脚(即MOS管的驱动脚)方波(上升沿下降沿稍微有一点斜率),占空比大约23%,方波峰值15V,毛刺点15.6V

这样应该能基本确定3842工作了吧? 谢谢蚂蚁大哥了

网友B:
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D:
VREF脚怎么正常了,改了哪里 啊?

网友B:
电源正常了,Vref自然就正常了

楼主:
还是那个问题,带了负载以后  ,电压电流就不对了:dizzy:

楼主:
而且我输出端只接一个100K的电阻的时候,功率居然有1.8W,100K电阻两端电压有24.4V,当我在接上LED灯的时候,电压下降,电流也不能达到我的预期目的了

网友B:
怎么个不对法?1.8w是输入功率吗?384x的待机功耗是大了点,但不至于这么大

楼主:
不是输入功率,是有功功率

网友B:
100K,1.8W, 电压要430V

楼主:
饿。。。。我说的这个有功功率就是所有元器件的消耗的功率。你说的输入功率我理解的是视在功率

楼主:
我带上LED灯测了一下VCC的电压,居然有23V,不带LED测,只有13V

网友B:
你把新的原理图再贴一下,不知道你都改了那些元件了

网友B:
R14可尽一步减小甚至直接为0,这个电阻决定轻重载VCC的均衡度。
R13太大,环路截止频率太高,改到几百欧到一两K比较适合

楼主:
刚试了下,不接LED灯,VCC 25V,输出电压24.6V,功率1.7W。
接了LED灯,VCC 35V,输出电压24.4V,电流大约700MA,但是功率蹭蹭蹭的往上冒,从刚开始30W,5秒以后奔到了40W,
但是MOS管,变压器都不发热的。

网友B:
你直接接LED?没有恒流?

网友B:
PN结是负温度系数的,发热了结电压会下降,只要降一点点,电流就飙上去了

楼主:
我是直接接LED的,没有恒流。我在50楼说的“输出电压24.4V,电流大约700MA”就是这个LED串的电压电流,我发现,这个LED串的电流是基本不变的,

网友B:
驱动LED,必须要用恒流控制,如果想偷懒,可以用恒压输出,电压稍高些,串个两三欧的电阻限流,效率稍低些

楼主:
现在的输出给LED的电压电流都比较稳定的,可是功率却大的要死,按照我测量出来的,消耗在LED上的功率应该只有20W不到(24.4V   700MA  几乎不波动)。但是实际的功率却是一上电,就到30W,然后还一直往上冒。这个期间,LED的电流几乎不变的。
而且我的RCD吸收回路里的R老是会烧掉,:(

网友A:
55楼:
反射电压太高了?变压器漏感太大了?

网友B:
那个器件最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射电压应该不高的,我测试漏极上的电压,峰值最高才90多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RCD中的R,另外的元器件都不热

网友B:
100K的电阻,功耗不算大。

“最热”这个词俺也没问对,一般情况下都会理解为温度最高,应该问那个器件的发热量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器件的发热量最大,这个应该怎么测?手摸?

楼主:
我现在不接灯,接了个4.4W的负载,结果整个电源+负载的功率就有7.5W,这个电源上消耗的功率也貌似太大了吧

网友B:
手摸要小心,小心触电,最好是断电后等几秒种,等高压电容电压降到安全电压后再摸

20W的电源,在20%效率不足60%,这个还需要加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整流桥连接的不对吧

网友F:
你的R14要小点   先满足功率     后面稳压才有作用啊    还有的启动电压要到35到40V     其他的没事

网友G:
好东西啊 ,不能浪费哈

网友H:
或者R14直接去掉,你查中文的3844的数据手册,上面有个标准的参考电路,不用你的那个R14

楼主:
TO65,67
R14后面的电路已经改正了,10R,要么直接短路。谢谢2位了

网友B:
串一个适当的小电阻, 可降低漏感尖峰在辅助电源上的作用

网友I:
R14太大了,电流太小,启动后无法维持.是否有输出,不可能有驱动的,用示波器抓几个图:vcc的 ,vref的.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