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功率输出的缓冲器

楼主(2011-01-25):
大家好!我需要一个双向缓冲器芯片,输出电压5v,电流>200mA,谢谢推荐!

网友A:
把74HC245的所有单元都并上当一个用,刚好够

网友B:
HC245是不行的,电源和地端的总电流负载能力不够,不能简单将单端口输出累加。楼主的需求可以用ULN200x系列晶体管阵列实现,需要双向的话,用两片,中间需插入三态门隔离。

楼主:
用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