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我的USB_HOST电路图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本人参考其他的电路图画的USB_HOST电路,电路图上的元器件我虽然我都已经买到,大家看看是不是都是常用的,麻烦大家看看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A(2011-01-25):
只要芯片买到了就好办,阻容元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B:
USB主机需上位控制器支持才行,接口部份做简单的ESD防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