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 SPI interrupt

楼主(2011-01-25):
如何进入spi中断,需要怎么设置,比如在 boot.asm 对应位置里设置好 ljmp 函数名后

还要怎么设置吗?才能进入 中断函数,谢谢回复.尽量详细点,刚接触CYPRESS,呵呵

网友A:
你讲的是PSoC5 还是PSoC1 的spi interrtupt? PSoC1 ljmp后的函数名不需要你设置,要到spis_cInt.asm中找中断处理函数入口, 跳的main.c 或其他文件中你处理这个中断的函数去。
PSoC5 你可以参照http://www.cypress.com/index.cfm?rID=38792
不过我觉得你更象在说psoc1

楼主:
是PSoc5,我想用cypress读按键,然后发送到STM8,cypress用查询的话处理的慢,不能连续的传送几个要发送的字节,会带上STM8发过来的数据,所以用中断的话,应该可以做到连续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