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模式下载 usb-blaster下载线 出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25):
不知道你是把程序下载到配置芯片里还是下载到FPGA中做在线调试?  首先确定正确安装了Blaster的驱动,再检查软件设置有没有问题:1 Hardware setup为USB Blaster 2 Mode为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上述问题经核实后都没有问题,检查下载接口电路有无问题。最后检查配置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