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灵思,ALTERA,还有VHDL 和Verilog HDL

楼主(2011-01-25):
对于FPGA,赛灵思,ALTERA,还有VHDL 和Verilog HDL哪个用的多一点?我想有目的学。更不可能什么都学。呵呵。

网友A:
数字电路知识用得最多。。。

网友B:
这个要分开讲.
在FPGA产品方面,赛灵思在市场占有率上一直领跑,而且在高端应用及前沿应用上都处于领头位置.ALTERA在价格上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产品性能上还是与赛灵思有着差距,所以工业上大多客户都选用赛灵思的芯片.有意思的是ALTERA目前在不断追赶赛灵思的产品性能,而赛灵思也在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产品.例如:Spartan6,以及将来的7系列.
在VHDL和Verilog HDL方面,在国内的话用Verilog HDL的比较多,原因是比较类似于C语言,但是只是类似.因为在国内C语言是之前比较普及的编程语言,自然很多人在转写HDL语言的时候就选则了Verilog HDL了.在国际上用的比较多的还是VHDL,因为在其构架及编译上比Verilog HDL严谨,打个比方的话,就类似于汇编与C代码的区别.
基础方面还是应该牢固掌握数电,当然模电也是需要的.个人理解,FPGA就是将数电芯片化嘛.

网友C:
真详细。顶一个。

网友D:
谢谢小版,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E:
嗯,挺明白的。

网友F(2011-04-06):
超人就是专家,学习了。

网友G:
用ALTERA就像用WIN XP
用XILINX就像用LINUX
XILINX有很多参考设计都提供源代码和详细的文档,这点ALTERA没法比
虽然自己所在的公司大量用ALTERA 的CYCLONE II 和III,但更喜欢XILIN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