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4版本里 downflash后经常无响应

楼主(2011-01-25):
在keil 4版本里 downflash后经常无响应
芯唐M052_TinY-EVB_v002 开发板.
nu-link 1.03 版本.经常会无响应.换过很多版本还是会这样

网友A:
无响应是什么意思——程序没有自动运行,要复位一下单片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KEIL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无响应是什么意思——程序没有自动运行,要复位一下单片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KEIL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keil 死掉了.要关掉,再打开.很麻烦.我两台电脑都这样.

楼主:
我估计是数据线质量问题.

楼主:
真是数据线的问题,原来用不知名的手机冲电器的min usb 线.经常会把 keil搞死掉.现在用了数码相机的数据线,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刷的很爽.

网友B:
今天换了一个数据线 问题解决
看来新唐送的线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C:
USB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