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管脚驱动问题

楼主(2011-01-25):
最近在学习xilinx的FPGA,它的io口有很多电平标准,那请问一下,像LVCMOS和LVTTL的驱动方式是不是不一样,前者是电压驱动,后者是电流驱动?

网友A:
正好小版我的收藏里有这么一篇**.说的很详细得.你看一下.

网友B:
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三极管结构。
Vcc:5V;VOH>=2.4V;VOL<=0.5V;VIH>=2V;VIL<=0.8V。

网友C:
飘过留印儿。

网友D:
其实吧,每种电平是谁驱动或者电平标准怎么样无所谓,配对好了就可以了,LVTTL的接LVTTL,LVCOMS的接LVCOMS,反正FPGA的IO都可以设置。;P

网友E(2012-12-13):
下载下来是高版本的 我的电脑打不开

网友F:
只能换班本了。

网友G:
呵呵   fpga主要是通过语言设置管脚输出电平状态  这个不是问题啦  呵呵

网友G:
注意设置的同种电平之间需要对应  呵呵

网友H:
路过学习一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