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TDK TDI TDO TMS

楼主(2011-01-25):
xilinx的FPGA xc2v2000的配置管脚TDK TDI TDO TMS 是什么意思?用来干什么?怎样配置这些管脚?谢谢了。

网友A:
俄....这个就是JTAG拉,你要用在哪里?

网友B:
我只知道:TDI-测试数据输入管脚;TDO-测试数据输出管脚;TMS-测试模式选择管脚;TCK-测试时钟输入管脚;TRST-测试复位输入管脚。别的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