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的引脚如何配置?

楼主(2011-01-25):
分配fpga管脚时该怎么选择,引脚有什么属性需要考虑,quartus2中引脚有几个属性:Reserved,Group,I/O Bank,Vref Group,I/O standard( 3.3-V LVTTL(default) )分别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设置?好晕啊,谢谢了。

网友A:
只知道这几个管脚是JTAG专用管脚。别的也不太懂了。帮顶吧。

网友B:
论坛里好像有类似的贴子,楼主搜一下吧

网友C:
还是看一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