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断偶检测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26):
上拉一个几M以上的电阻

网友B:
LS正解

不过,我**中好像两端都要拉一个兆欧电阻,一个上拉,一个下拉。

网友A:
LS是的,但是一般热电耦的负极接ADC的负输入,ADC的负输入接模拟地,所以只用上拉。

网友B:
LS是的,但是一般热电耦的负极接ADC的负输入,ADC的负输入接模拟地,所以只用上拉。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用差分放大的话,那你可就要损失一些测量范围了哦

网友A:
5楼,要测比较大的负温度,我会将ADC-接到一个固定的电平, 我一般是用两个1K电阻分压Vref。。。

网友B:
呵呵,提高偏置是一个解决办法,不过前提还是要类似仪表放大器的差分放大形式,否则,性能可能欠佳.

差分放大接法时,最好是能下拉一个大电阻到某一个确定电平.

楼主:
不知道你们的电偶要滤波吗?
我的竟然要加100uF电解电容才好点,否则很不稳定,数据恶心死了
加了就好很多很多,但这样却给我断偶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平时是对电容充电了,突然断线,电容放电要很长时间,,电池吃不消,而且也不及时能检测到断偶

楼主:
上图,这图是我看别人产品上的,我很搞不懂原理是如何检测断偶的,同时人家电路上没有加电解电容也能做的很好,而我却要在中间加100uF电容行,

说明,用的是MSP430F2013,,,P1.0  P1.1  16位差分AD+32倍增益
P1.0 P1.1还可以配置上拉,下拉功能。。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我想其实这个电路主要是用来检测断偶,但不知道是如何做的

楼主:
我觉的电池供电的话,加上拉不太现实,耗电,这样的话,电池用不长

网友C:
我觉的电池供电的话,加上拉不太现实,耗电,这样的话,电池用不长
引用 楼主:

接个牛那么大电阻耗什么点啊????

网友B:
TO  9楼:

当热电偶短线后,电容的电荷会被那几个电阻导入到GND,估计原作者即根据此判断断偶的吧。

但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热电偶特性中,热电偶本身是可能输出为0的,甚至可能输出为负,故,这种判断办法可能有一些先天不足吧。

楼主:
就上面这电路 插上和拔下,对AD来说是基本看不出来的,室温下,电偶输出的电压很小,,,,

还有一个问题,我试了下加上拉,发现应该是不行的,,,2013这片子,输入电压范围是1.2/2/GAIN,我放大了32倍,,,输入电压就只能控制在14mV,,,,,上拉会一下拉到Vcc

网友C:
他的断偶检测方法是:
ADC OFF -> P1.0上拉1mS (0.1uF电容保持充电电压电压,10KR是放电电阻)-> ADC ON,是否断偶依据AD值判断。
这个动作500mS做一次就好了。

楼主:
请问15 楼

你指的充电是对哪个充电,对中间那个吗??

这方法我记的试过,放电时间太长,如果没有断偶的话,严重影响了AD数据了

现在做试验是,,P1.0输出,高电平,对下面那个电容充电,,,然后迅速读P1.1电压,这个充电时间和10K电阻有关,如果没断的话,会很快充满,然后P1.1就能检测到高电平,,如果断偶,充电要通过10K电阻, 这个时间会长很多,此时读P1.1的电平将会是低电平,,

不知道这样行的通不

楼主:
还望15楼 指点具体是如何个过程,不是很明白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对中间电容充电,如果电偶在的话,此时因为没有10K放电电阻,电一时放不掉,此时AD较大,,,,如果电偶不在的话,10KR成了放电电阻,AD会比较低,对吗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对中间电容充电,如果电偶在的话,此时因为没有10K放电电阻,电一时放不掉,此时AD较大,,,,如果电偶不在的话,10KR成了放电电阻,AD会比较低,对吗 ...
引用 楼主:

1:如果热电偶在,中间C?(画图也不编个号,你知道是哪个C?吗)分压小,断偶AD结果小,放电时间常数127uS(断偶判断后等1.5mS在启动热电偶AD采样)。
2:如果热电偶断开,中间C?(画图也不编个号,你知道是哪个C?吗)分压大,断偶AD结果大,放电时间常数1127uS。

网友D(2017-11-28):
引用 网友B:
TO  9楼:

当热电偶短线后,电容的电荷会被那几个电阻导入到GND,估计原作者即根据此判断断偶的吧。

版主,你好!

我最近也在鼓捣K型热电偶测温,冷端补偿采用NTC,测温电路采用差分放大电路,如下:
发觉无论在输入端增加上下拉也无法改变输出,导致系统无法判断是否短偶或者断偶,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