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经典功放TDA2030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电工想必都知道TDA2030这款经典功放。在做D类放大时,是处于开环的状态吗?还有这款芯片号称有40W的功率,这个功率是实际消耗的功率还是所谓音响的那种功率?

网友A:
仅用TDA2030A不能实现D类放大,加上其它器件要实现D类放大也很困难,因TDA2030A功率带宽并不是很大。
“TDA2030A号称有40W功率”,这个没有听说过。其最大正弦波输出功率可达18W(双16V电源,4ohm负载),稍提高电源电压还可以输出20W以上,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40W,除非用两片TDA2030A。

网友B:
应该是实际功率,不过要用足够大的散热片。如要大功率,要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C:
D类功放是开关类功放,2030的带宽不高,做D类功放的话音质不会好。完全的开环不合适,容易自激,还是要适当引入点负反馈。至于40W的输出功率是不对的,2楼已经清晰讲解。

楼主:
看看这个:http://www.165v.com/pdf/pwm40w.pdf
不知道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5楼:
TDA2030A全功率带宽(正弦波,4ohm负载,15W输出),手册上标注为100kHz。
现在你要它工作到128kHz方波,那不是要小芯片的命?

楼主:
那看来这个地址是在骗人?http://www.165v.com/pdf/pwm40w.pdf
还有连接的资料中直接弄成开环可以吗?

楼主:
还有谁知道TDA2030A内部的原理图?就知道是不是D类放大了。

网友A:
7楼:
倒不一定是骗人,有可能是原作者并未实际实验,想当然地设计出来的电路。

楼主:
又查了一下,TDA2030实际是一个运放,这样用真可能有问题。还是TDA7482或者是TDA8920是真正的D类功放

网友D:
2030是音频功率放大器,很多参数和内部结构不符合开关放大

网友E(2011-12-04):
还是不大会用

网友F:
没见过这个东西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