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中的电能是如何传输的?

楼主(2011-01-26):
导线中的电能是如何传输的?这好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不就是利用导线传输的吗?果真是这样的吗?

为了简单起见,下面分析一个平板传输线的情况。设板间距为d,板宽为w,且设 w >> d(这样可以忽略边界效应)

设导电板为良导体电导率为σ,磁导率为μ,信号频率为ω,则导电板等效导电厚度为:

    δs = (2 / (ω μ σ))^0.5

可见当信号频率很大,电导率也非常大时,其是非常薄的一层。理想状态下,厚度几乎是可以忽略,自然能量不可能从这么个“狭缝”中传输。那能量是从哪里传输的呢?下面看两平板的中间:

根据 Maxwell 方程,可解得三种传播模式,1)TEM,2)TE,3)TM。如果频率低于TE和TM的截止频率,则只能是TEM模式,场量如下(相量表示):

    E(x,y,z) = E0 cos(k z) = (U / d) cos(k z)
    H(x,y,z) = H0 cos(k z) = (I / w) cos(k z)

其中 k 为波矢(沿z方向),E为电场(沿x方向),H为磁场(沿y方向)。U和I为相应的电路参数(即电压和电流)。

其波阻抗为 η = E0 / H0 = (μ / ε)^0.5,特征阻抗为 Z0 = U / I = η d / w = (μ / ε)^0.5 d / w

电磁场的能量传输密度由Poynting矢量给定:

    S = EH

通过平板传输线中的平均功率为

    P = (1/2) ∫ Sds
       = (1/2) ∫ EH
ds
       = (1/2) ∫ (U / d) (I / w) dxdy
       = (1/2) (U / d) (I / w) d w
       = (1/2) U I

注意,(1/2) U I 就是按电路理论得出的功率(其中U和I是电压和电流的幅度)。可见所有的能量都是通过平板传输线的板间传输,而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只是起了波导的作用。

既然如此,为何通常低频PCB中的走线看不出“波导”的影子呢?那是因为信号变化太慢,导线间多次反射平衡后呈现出准静电和准静磁场(相对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但是,当信号的频率很高(或含高次谐波)时,情况就不同了。那时,电磁波也就不再那么的听话,非得用波导(传输线)将其框起来不可。通常的PCB传输线是带状线和微带线,这是两种极其常用的传输线形式。要构建好这些传输线不仅需要合理地铺设信号和相应的参考地,还必须注意其特征阻抗。如下给出带状线和微带线的特征阻抗近似公式,供参考:

1)带状线的特征阻抗

    Z0 = 30 π d / (εr^0.5 (we + 0.441 d))

    we = w                                                当 w / d > 0.35
    we = w - d (0.35 - w / d)^2                 当 w / d < 0.35

其中d是上下地层(或电源层)的间距,w为信号线宽,εr为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2)微带线的特征阻抗

    Z0 = (60 / εe^0.5) ln(8 d / w + w / (4 d) )                                         当 w / d < 1
    Z0 = 120 π / (εe^0.5 (w / d + 1.393 + 0.667 ln(w / d + 0.444)))         当 w / d > 1

其中d为顶或底信号层到底下参考地层的间距,w为信号线宽。εe为介质的等效相对介电常数,为:

    εe = (er + 1) / 2 + ((er - 1) / 2) / (1 + 12 d / w)^0.5

楼主:
关于场和路不妨多说几句:

其实原本这个世界就是个场的集合。无论从德布罗意的物质波(一种物质概率场)还是到量子场论(或量子电动力学),物质都由“场”构成。所谓“粒子”只是场的某种激发态,真空非空,而是场的基态——最低能态。

回到电路,实体电路中哪个器件没有形状、哪条导线没有长短。为何到了电路原理图中,那些个有模有样的东西都变成了“无形”的玩意儿了呢?答案就是两字——简化。简化可以使电路的分析变得更为模型化些——集总参数模型。

在集总参数电路中,器件是零维的,甚至导线也是“零维”的。故,我们有“电路拓扑”一说。集总参数电路中,有“电流”和“电压”,这是两个非常普通的概念,也是两个最为“深入人心”的概念。这些个概念不仅在集总参数电路中“实际存在”,而且它们还能以无限快的速度传播。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且根深蒂固的“模型”。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不是。可以明确的一个事实是,所谓的“电压”和“电流”都不是无条件存在的概念。若到了微波范围,除非是TEM导波,电压和电流这两个概念不复存在。如果仔细分析有损的TEM传输线,电流和电压也将失效(除非是理想的无损TEM模传输线)。当然,为了便于分析和处理问题,在射频和微波技术中会引入一些电路的方法和技术(如公度线网络技术),但这只是按一维理想近似的结果(注意这个世界不是一维的,当然更不可能是零维德)。

在这里强调场的概念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各位都完全采用场方程来分析问题,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也是不可行的。但是,必须意识到“电路”其本原就是“场”。通常,电路设计只强调原理图的设计过程,而忽视了PCB的设计和系统连接和布局(请个MM画板不在少数)。这根源就在于没把电路视为“场”,根本就不把PCB当回事儿。可以告诉你的是,到了微波领域,电路图的设计根本就是件“小事”,重头戏还在后面呢。也许PCB上能看到的仅是几条导线,但其功能却完全不是通常所能想到的。

建议学电的或从事相关行业的人,认真学点“场”(电磁学)。这绝对是对你的“路”有极大的帮助地。

网友A:
Poynting矢量,这是我对“电”学习理解的终点。

网友B:
啥时候才能达到大师们的一半水平啊

网友C:
唉~ 悲喜交加呀!

May叔点评很到位呀!

网友C:
又看了一遍,感受很多。
1)刚好身边有人画高频板子,那像2GHz的PCB布线,是不是就要考虑线路阻抗,用HWM总结的公式来计算阻抗;
2)poynting方程难道是电路领域的九阴真经?不过像我等本身功力比较低如果强行修炼是否会走火入魔?看来还是先练好花拳绣腿(运放、三极管的各种电路,电源的拓扑,常用数字逻辑电路),然后再逐步加深理论(阻抗分析、频域分析、时域分析),然后到(电场、磁场基本分析,波特图、幅频域),然后就该Maxwell方程了。

网友A:
“poynting方程难道是电路领域的九阴真经?”
不是poynting方程,是poynting矢量,即能流密度矢量。
说不上是电路领域的九阴真经。
电路么,还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然后交流电路……只要时时像HWM这样把“路”和“场”联系起来就好。

网友B:
前辈这境界俺们啥时候才能达到啊

网友A:
坡印亭矢量,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材中,称为乌莫夫矢量。
那是全面学苏联的时代,所以不能叫坡印亭矢量,只能叫乌莫夫矢量。
同样,讲白炽灯时要说罗德金,不能提爱迪生,讲无线电时要说波波夫,不能提马可尼……

网友B:
坡印亭矢量,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材中,称为乌莫夫矢量。
那是全面学苏联的时代,所以不能叫坡印亭矢量,只能叫乌莫夫矢量。
同样,讲白炽灯时要说罗德金,不能提爱迪生,讲无线电时要说波波夫,不能提马可尼…… ...
引用 网友A:

呵呵,老毛子也爱玩这套啊

网友D:
深奥,未能理解

网友E:
还是有些学术化了 再科普再通俗就好了

比如电导率,磁导率,趋肤效应,坡印亭矢量,TEM,波导,特征阻抗
.....都是直接的跳跃式引用,如果对这些概念清楚的人对电能如何传输也很清楚吧。

太阳春白雪了。

网友E:
差不多是这样传播的吧:

对于直流低频电能量,能量主要集中在导线中,即导线的能量密度高,(电流大),一般功率用的电能量都用直流或低频。

对于高频电能量,有相当多的是分布在空间中,对于传输线,一般在导线间,对于天线则在导线外更大的空间。对于特别高频率的能量,导线中的能量很少,导线只相当于波导,差不多是起能量的反射面的作用,想想光在管子中的传输。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传播的吧:

对于直流低频电能量,能量主要集中在导线中,即导线的能量密度高,(电流大),一般功率用的电能量都用直流或低频。

对于高频电能量,有相当多的是分布在空间中,对于传输线,一般在导线间 ...
引用 网友E:

不对。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由于实际导线非理性或超导,会有一定的能量“渗入”导体,而如此便形成一定量的损耗。由此可见,导体内并非传递能量,反之却是在损耗能量。

网友A:
14楼HWM说得是,导线(或一般的导体)的作用是引导电磁场,能量还是通过电磁场传输。
引导电磁场不一定非通过导体不可。目前相当热门的太阳能,广泛使用抛物面反射镜。反射镜和透镜棱镜等等,也是引导电磁场的手段。

网友E:
不对。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由于实际导线非理性或超导,会有一定的能量“渗入”导体,而如此便形成一定量的损耗。由此可见,导体内并非传 ...
引用 楼主:

我电磁场还没空学透。 不过我感觉你的解释有些玄乎。导线也是空间的一部分。电能在哪儿传输无非是能量的在空间的分布问题,能量密度的问题。不同频率的电能量在不同空间的分布应该不同,比如高频信号很容易辐射到更大的空间。这个应该可以对某一空间积分计算其中的能量,到底直流怎么传的,可以算一算,金属导线的电性质更空气不同,分布算算同体积的能量分布就清楚了,我电磁理论不精,你可以算一算。

你理论功底很好,不过你的一些问题解释得很玄乎,可能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强制为理论的、哲学的、高深的问题。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释看似复杂的问题。

网友A:
16楼:
“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释看似复杂的问题”
所谓“路”,就是将“场”的问题简化。

网友E:
16楼:
“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释看似复杂的问题”
所谓“路”,就是将“场”的问题简化。
引用 网友A:

人创造了‘场’的概念,也创造了‘路’的概念,还有其他种种,选择最适合的,我是实用主义。 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的目的在于理解和应用,应该选择最合适的方法。

网友A:
18楼:
理解“场”,千万别拿马克思列宁来说,那只会引导到错误的歧途上去。

网友F:
嗯, hartcomm的观点很好!
而楼主从理论高度来解释,也是抓住了纲

网友G:
向HWM学习,收获不少

网友H:
一种是广泛意义上的所谓基础模型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在条件约束下的具体应用,属于不同的层面,应用的领域也不同。

网友I:
浮云啊   没太看懂  呵呵  慢慢看

网友J:
请教HWM老师

您说到: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由于实际导线非理性或超导,会有一定的能量“渗入”导体,而如此便形成一定量的损耗。由此可见,导体内并非传递能量,反之却是在损耗能量。”
———————————————————————————————
    我不能理解。想请教下您。
其一:按您的理解,即便是直流只是会有一定量的能量渗入导体中。空气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都比导体小的多啊,电磁波为何喜欢走难走的路呢,仅仅只是会有一部分渗入导体中,而我一直认为是几乎全部“渗入"导体的,不知该怎么理解您的意思;
其二:按您的意思我们的电路中的导体流过的宏观电流I是空间传播的电磁波的
部分定量反映,那么我们在低频时经常计算的功率1/2 U*I按理说也只是”渗入“的那部分能量,而按poynting 电磁波能量元的面积积分也是1/2 U*I,这不能说明在低频下能量还是通过导体传输的吗?

      本人愚钝,请HWM老师明示。 谢谢!

网友K:
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其本质都是坡印廷矢量引起,只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只讲现象,用表象参数而已。

楼主:
to 26L:

你提的问题很好,是一个电工用“管子工”的观念去理解“电路”之必然结果。这不能怪你,是从“典型电路”入门所致。

电能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电场能,其二是磁场能。电池内储存的是化学能,由化学能驱动电子定向运动形成电场能聚集在电池的正负极两端间。如果不接负载,化学势能和电势能平衡后就不再有电流,其电能也就固定在了电池的附近,不会流动。若通过导线引到负载(未接上负载),电池附近的电场能将被导线引导致负载附近。光有电场还不够,此时并无能量流动(看Poynting矢量)。但一旦接通负载后,就有了磁场(根据安培定律),此时根据Poynting矢量(EXH),便知有了能量的流动。

再看看导线内的情形。如果是理想导体,那导线内的电场强度为零,电流也只是存在于导体的表面,磁场基本也是只存在于导体表面之外。所以导体内部是不可能有电能存在,故也就无所谓传输能量了。如果是良导体,会有一小部分能量渗入导体内,方向基本是由外到内的斜入射(具体看矢量EXH)。由于良导体对电磁能量的衰减很快,进入到导体内的电能没走多远就已经变成了热能被耗散了。

上面所讲的“故事”不仅对交流电成立,其对直流也是如此。这一点,如果有《电磁学》相关知识的话,完全可以自己算一下。结果会发现电能的流动是多么“姿态优美”,而并非被关在某条管子(导线)内流动。

最后再提醒一句:你们是学电的或从事与电相关的行业的,你们不是“管子工”,别拿管子类比电路。这种类比实在是害人不浅。

楼主:
关于电流和电压:

严格来说,只有在静电场内才可以讨论电压,因为静电场是保守场,通过任意途径测量两点电压都是唯一值。而非保守场就没有唯一值,故也就失去了电压意义。电流同样如此,只能在静磁场中讨论。

通常我们看到的低频电路都可归类为准静电场和准静磁场,所以可以在“准”的意义下讨论电流和电压。有了电流和电压,并不是就没了场。电流和电压只是场量的积分,是场的缩影。

高频电路中,一般把传输线都看成是近似的理想无损情况,其中走的也通常是TEM导波。由于理想传输线中TEM波的横截面分量在二维平面上是“二维保守场”,所以可以引入电压和电流的概念,但他们的基础还是场量的积分——即场的缩影。通常实际导线是非理性的,所以说同样是在“准”的意义下引入了电压和电流。但,如果是波导管,由于不存在TEM导波,电流和电压其所谓“准”的意义也不再有了,只能用功率波来替代。

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概念给我们分析问题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同KVL和KCL)。但要明白,他们只是现实的抽象和近似,而非原本。

网友J:
谢谢HWM老师的解答,俺慢慢去领悟。

这样说来, 我们电路中的导体只是起着“引导”电磁波的作用,引导的同时还损耗了一些电磁能。

我又想到了像变压器之类的电子器件,是不是它从原边到次边传输能量也是靠空间电磁场,而磁芯
也只是起“引导”作用,并且由于铁氧体或硅钢片之类的并非是理想或超磁材料,它们也同样损耗
了一部分电磁能。
  而绝大部分的书里都是讲磁力线基本都在磁芯内部,变压器的能量传输是不是也像电路一样在空间通过坡印廷矢量而不在磁芯内部呢? 不知这个该怎么理解。
不知HWM老师怎样看这类东西,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L:
看来大家对场还是比较崇拜的。
俺从高中的时候就对场有过详细的研究,当时问老师 平行板电容器 靠近板子的地方为什么电场强度和中间的一样,老师用大学里会学到的高斯定律给予了解释,于是俺又对高斯定律产生了怀疑。
你想想嘛,平方反比啊,当然离电场近的积分起来大啊,总场强也就是大啊,怎么可能一样呢?那样电场线应该会凭空产生出来一根的。而不是书中说的那样,根数(密度)和强度是正比例的。
还有高中物理上的万有引力的时候,地球简化成的质点,无论对方是在哪里,都是在地球的几何中心。
刚好有个同学他伯父教大学数学的,从他那里学会了微积分(山东高中不学微积分),自己推导之后发现。老师从“场”的理论比如高斯定理等轻松推导出来的结果,有个前提,那就是“场”。

对于重力场,电磁场,磁力线、电场线模型等等等等,这些的一个“充要条件”,就是 平方反比定律。
如果一个力,不符合平方反比定律,那么就不能用场的理论去解释。 比如弹簧的弹力,他是反向正比的。
如果一个力符合平方反比定律,那么肯定可以用场去解释。

下面对空间只有一个符合库伦定律的 点 电荷,任意一个包含它的空间的“皮”,这个皮上的电场长度的积分为固定值,也就是穿过这个皮的电场线为固定值。给予证明。
(平方反比对平方正比积分为常数)
下面对空间只有一个符合库伦定律的 点 电荷,任意一个不包含它的空间的“皮”,这个皮上的电场长度的积分为0,也就是穿进过这个皮的电场线和穿出的电场线相等。给予证明:
(...)

网友L:
静电场看建立过程。
建立后,电磁场仅仅是维护功能。 就跟潮汐一样,月亮的万有引力远小于地球的万有引力,但是它还是决定了地球的潮汐和农历的阴历对应。
也就是强大的力量已经看不见了,也许您会说还在,但是它并没有使地球的水以加速度9.8m/秒方向地心运动。

网友M:
MARK下。。上学时 电磁场与电磁波 就压根打酱油了。。期待大虾来下容易理解的讲解。

楼主:
to 30L:

“变压器的能量传输是不是也像电路一样在空间通过坡印廷矢量而不在磁芯内部呢?”

变压器中的磁芯是起能量中转的功能。在一个周期中原边会有电磁能量注入磁芯,且会由次边流出(如果接入负载)。其中的电能流同样是用Poynting矢量描述。

变压器可以说是无源器件中最为复杂的,但同样可以用电磁学理论分析,只是用解析方法描述非常困难而已。因此一般只能利用近似模型来分析。

建议不妨从简单的器件入手,看看电能是如何从空间中流动的。下面给出几个理想模型,供思考:

1)负载电阻

设有两块非常大的导电板(由理想导体构成),板间跨接一根普通导体(构成负载电阻)。两导电板接入一个理想电压源。分析板间那根普通导体的耗能和电能流的分布。

2)电容

设一个电容由两块圆板构成,接上电源充电。分析电容极板间的电场能的来源,电能流大致是怎样的。

3)电感

设有一个单层密绕的螺线管,通电后分析磁能是如何流入螺线管内的。

4)绕在环形铁芯一侧的线圈

铁芯一侧绕有线圈,另一侧铁芯裸露。通电后大致分析一下流入铁芯的能流分布。

5)在两片理想导体构成的平板传输线内放置一块普通导体(电导率有限),仅和一边接触或悬空(即不同时连通两导电板)。在传输线一端接上直流电压源,而另一端接入负载。分析传输线内的能流分布(特别是那块普通导体内的分布)。

提示:先找出电场和磁场的分布(注意必须包括由位移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分布和由变化磁场而形成的感生电场)。

网友L:
场理论中,对于静态的,有个等势面,分析静态的比较好用。

网友N:
太深奥,基本看不懂

网友O:
电磁学忘得差不多了

这个跟那个特斯拉线圈原理有无关系?

网友A:
37楼:
“这个”是指什么?

网友P:
是啊 能量是蕴藏在场里,导线(电导率很大)的东西,就是说电阻小,就是说其内部电势差很小,一般认为是零,所以导线就把同一电势传递到不同的位置。电势这东西就跟地势一样,就像重力势能。比如说攻城战中,守城的将士将重物抬到城墙上,用来砸下面的敌人,它可以把它运到东边城墙,也可以运到南边。重物在城墙上运输没有势能差,就像电能在导线中传输一样。那到底能量是在哪里呢?你可以说是在地面到城墙上这段高度的引力场上分布着,也可以说能量在中午上,换个参考系,你还可以说在地面上,本质上能量是在这个系统中,这个系统中没了谁,其他的都会消失,所以对这样一种事实,怎么认为都是等价的。

网友P:
认为就像能量蕴藏在电源线中,地线和电源线本质是地位平等的,你当然也可认为能量在地线上,也可认为能量分布在电源于地线之间的场间。

网友P:
电源、 地、 场  ,少了一个其他两个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Q:
水平太低,看着楼上大侠们的高论真是困难。强行看真有走火入魔的危险了。

网友R:
作现在的我过于有些高深了。

网友S:
MM 都是画低频的板  :lol

网友T: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微波中没有电压的概念.

网友U:
各位前辈分析辛苦了,小弟虚心膜拜学习

楼主: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微波中没有电压的概念.
引用 网友T:

其实不仅是微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去测一个交变磁场中环形线圈中的“电压”,就无唯一值。原因在于,其内的电场是非保守场,两点间的“电势差”和积分途径有关。不同途径得出的结果不一,故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V:
提醒楼主,搞一堆公式吓到新人们了,

我**用场的概念来解释电磁现象,特别在高频的时候,建立场需要能量,而改变这个场需要把场的能量消耗干净,平时我们所谓的导体,只是跟容易建立场,但是容易建立的场很难消除掉,在要改变场的情况,特别是高频,导体和绝缘体的差别不那么大了,在频率达到10GHz以上时,导体不再是导体了,经典对导体的理解只是电磁场在低频领域的近似算法,就像经典力学(牛顿力学)只是狭义相对论在低速的近似值。

楼主:
to 50楼:

1)那些个式子都是些再基本不过的东西,照理学电的(指科班出身)都该熟悉。要说复杂,《电磁学》或《电磁波》内随便整一个可能都比这些复杂。最简单的静电场问题,也许都会涉及到一大堆算法问题,如果不做简化的话。

2)无论高频还是低频,导体还是那个导体,绝缘体还是那个绝缘体。不能说其对电磁波的作用随频率有所变化就“变性了”。10GHz小意思,到X光或γ射线波段电磁波的透射特性才得以显现。

3)场能是不可能完全“去掉”地。通常的处理方法是疏导或抵消。同轴传输线或空心波导就是用来引导场能的。另外驻波表或网分所使用的方向耦合器,则是利用相位抵消的方法抑制某个方向上的场能传输。

可以说,没有了电磁场便就没有了电。人们是通过(或只能通过)电磁场才真正认识了电的本质。这一点,建议看看物理学史。

网友S:
再高深一点就必须用量子理论 去解释电 电流 电磁波  这样对电的认识就更深一点
其中有《电磁学》 《量子物理》

网友W(2011-02-27):
我喜欢的**,搞电路的怎能不知道场,分析场怎能不知道麦克斯韦方程...

网友X:
HWM:你给给我解释一下在传输线的情况下,从场的理论来分析,高频波遇到阻抗不匹配时,反射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to 55L:

根据边界条件分析。

在两不同阻抗传输线的交界处,电流相同(即切向磁场连续),电压相同(切向电场连续)。由两相应的阻抗,可以得知相应传输线内行波(入射处含入射波和反射波,透射出仅透射波)的电压(或电场)和电流(或磁场)之比值。然后,根据边界条件列方程求解即得。

网友X:
HWM:能用图简单解释一下吗?

网友X:
根据边界条件分析。

在两不同阻抗传输线的交界处,电流相同(即切向磁场连续),电压相同(切向电场连续)。由两相应的阻抗,可以得知相应传输线内行波(入射处含入射波和反射波,透射出仅透射波)的电压(或电场)和电流(或磁场)之比值。然后,根据边界条件列方程求解即得。

HWM:能用图简单解释一下吗?

楼主:
图解?这玩意儿不是小人书,看图识字。

要学会解析分析,这是基本功。下面,简单说一下:

设传输线1的特征阻抗为Z1,传输线2的特征阻抗为Z2。入射波为Va cos(t-x),反射波为Vb cos(t+x),透射波为Vc cos(t-x)。相应的电流为Ia cos(t-x),Ib cos(t+x) 和 Ic cos(t-x)。

入射端合成波为,电压:

    Va cos(t-x) + Vb cos(t+x)

电流:

    Ia cos(t-x) - Ib cos(t+x)

这里设角频率和波矢为归一参数,界面为x轴之原点。根据边界条件有(x = 0)

    Va + Vb = Vc
    Ia - Ib = Ic

因为Ia = Va / Z1,Ib = Vb / Z1,Ic = Vc / Z2,代入得:

    Va + Vb = Vc
    Va / Z1 - Vb / Z1 = Vc / Z2

解得:

    Г = Vb / Va = (Z2 - Z1) / (Z2 + Z1)
    T = Vc / Va = 2 Z2 / (Z2 + Z1)

其中 Г为反射系数,T为透射系数

分析:

1)当 Z2 = 0 时,短路

    Г = -1
    T = 0

无电压透射,反射系数为-1,说明边界上的电压为零(电场自然也为零)

2)当 Z2 = ∞ 时,开路

    Г = 1
    T = 2

反射系数为1,说明边界上的电压为入射的两倍(电场自然也为两倍)。注意,透射系数为2,似乎能量多了出来。是真的吗?

3)当 Z2 = Z1,阻抗一致

    Г = 0
    T = 1

反射系数为零,透射系数为一。无反射,全通过,这很好理解。

网友C:
HWM教授,看了59楼我有个疑问
“   Va + Vb = Vc
    Ia - Ib = Ic ”

难道Vb跟Ib不是同方向吗?

我觉得应该是:
Va + Vb = Vc
    Ia +  Ib = Ic

即:
Va/Z1 + Vb/Z1 = Vc/Z2
Va+Vb=Vc

理解力有限呀

楼主:
to 61L:

这没问题....

因为 Ia 和 Va 关联,而 Ib 和 Vb 关联。Va(Ia)为入射波(沿正x方向),Vb(Ib)为反射波(沿负x方向)。如果 Vb 和 Va 同向的话,则 Ib 必然和 Ia 反向,所以存在那个负号。

但是,这里确实是隐藏着一个“忽悠”。为了简单起见,我在这里偷偷地塞入了一些东西,虽然结果是正确的。

为此,另开一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悬赏挑刺。

网友Y:
关于场和路不妨多说几句:波动使电 磁 力 联系为一体。我们得到的,感到的只此而已。圣经中叫(以太)佛学讲(空)电字叫电子。原子物理学称为基本粒子,无线电叫电磁波。光学叫光子。宇宙学叫星像,美术称为色 。物理学牛顿定为力。数学称为零 。实体是一个。事就是实体的名字,变化无穷。那一种方法都有实用范围 。没有差别?老子谓之道!学学易经好吗?

网友Z:
以前想到大学就想到“专家和叫兽”,自从看到HWM的**之后觉得有些歉意,HWM老师让我重新认识大学里的教授,至少印象正面了点。

网友AA:
HWM老师就是我们要膜拜的哥:)

网友AB:
玄乎啊,看后有功力即将突破的预感。

网友AC:
好深奥 看不懂

网友AD(2013-09-12):
应该是两个微积分公式,不过我们没必要研究那么透彻,只需要知道他们是这样抽象过来的。

网友AE(2014-01-28):
楼主的基础知识不是盖的

网友AF:
直流能量不是通过导线传递的,是通过空气介质吗?还是PCB的介质,在早期没有PCB的时,只能通过空气,一根导线产生静磁埸,静电埸在那呢,产生电埸必须有电位差,在良导线中,没有压差,有压差也只能产生在线内.在一段线中,外面的电埸怎么产生的.产生彼印亭参量,传输能量呢.

网友AG:
功力太浅,差点走火入魔,收获不少啊

网友AH:
场是不是物质??

网友AI(2014-07-23):
当了半辈子电工也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浮云啊,看了楼主的贴子,我一下回到解放前,是否应该再研究下**和**蛋的来历呢

网友AJ(2016-03-03):
@HWM 这张图片是百度文库里看到的,这是50欧姆微带线,在不同频率信号下的特性阻抗,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频率升高,特性阻抗慢慢减小,并趋近于50欧姆,资料给出的原因是趋肤效应导致;想请问一下,从您给出的这个公式”特征阻抗为 Z0 = U / I = η d / w = (μ / ε)^0.5 d / w“,如何体现特性阻抗随频率变化的情况呢?

特性阻抗,理想传输线,理论上和频率无关。只是有些材料特性,随频率变化。

网友AK:
请问PCB的过孔怎么引导电磁能量传输吗

麦克斯韦方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是太复杂了。过孔,不就是导线吗?能量只是被导线引导,能量的传输,是通过导线周围的空间来传输的。

网友AL(2018-02-04):
麦克斯韦方程、传输线理论,路和场的分析方法,这个要看懂,首先需要高数、物理的基础。
建议大家搜一下西电梁昌洪教授的微波技术基础,经典的讲课PPT,入选国家级的精品课。

网友Y:
胡聊几句;电 电子   一般指环绕在原子 最外层的负电子 在  电子管内要真空高压加速 空间很难自由飞舞
  磁可自由飞舞 穿越空间万物 在空间分布的形象称为场?能量表现为  电 磁 力 空间移动是一回事 三者同时存在
  电子能在电阻为零的导体中无损移动  并产生磁 形成磁场 对磁的本质了解还没普及  造成描述能量空间的混乱?
就像水一变成气就不认识了?

网友AM:
实在是太深奥了

网友AN(2019-01-30):
膜拜大神,向乐于分享的大神致敬~~~

网友AO:
引用 楼主:
不对。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由 ...

低频或直流,导线里面有能量传输。因为导线里面是存在场量的。极低频率,导线里面的场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网友AP: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

那么,线径粗细还有什么关系?再大的电流,我也就用一根头发丝般粗细的导线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P: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

那么,线径 ...

导线细,同样大小电流,那么沿导线长度方向的电场强度就比粗导线要大。

网友AQ:
看到楼主的话,想起我曾说过:“把 PN结 懂透了,二极管三极管你可以自己发明出来!”  这么的一句话;关于电磁场的自然规律掌握了,你也可以懂得电路板的布线  。

你也就晓得电路板的布线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低频或直流,导线里面有能量传输。因为导线里面是存在场量的。极低频率,导线里面的场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

“因为导线里面是存在场量的。极低频率,导线里面的场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导体内的场强相比于介质中弱很多,且电场方向同于电流密度方向。

电磁能流方向(坡印廷矢量方向)垂直于场强方向,可见直流时导体内根本不可能存在有助于电磁能传输的电磁能流,其实那只是介质中电磁能“渗入”到导体内最终被损耗(变成热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

那么,线径 ...

“那么,线径粗细还有什么关系?再大的电流,我也就用一根头发丝般粗细的导线好了。”

电磁能传输与“电流”没有必然关系,自由空间的电磁波能量传输甚至都无需“导体”参与传播。

采用导体来导波,是因为通常的频率下电磁波发射的指向性较差,传播路径中受物体的影响也较大,故需要对电磁波有个“导引”。导体“导引”电磁波是有损耗的,这就是为何要用良导体且粗线径的原因,其是为了降低损耗而已。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因为导线里面是存在场量的。极低频率,导线里面的场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导体内的场强相比于介质中弱 ...

结合81楼的说法,让磁场靠近超导材料环,然后把环冻成超导,则磁场被抓捕,超导环变成永磁,根据经典理论,
磁场是由电子的自旋或群移造成的,那么,当超导环变成永磁时,环内的电子大慨应该会自发且永无休止的跑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O:
低频或直流,导线里面有能量传输。因为导线里面是存在场量的。极低频率,导线里面的场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

直流情况,导线里面没有能量传输。
且待我把图画出来。

网友AS:
太深奥,没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O:
低频或直流,导线里面有能量传输。因为导线里面是存在场量的。极低频率,导线里面的场几乎是均匀分布的。 ...

这篇帖子或许可以说明导线里面没有能量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AP:
就算是直流,能量也还是从空间走,基本没导线什么事。导线在此同样还是起着引导电磁场的作用。

那么,线径 ...

这篇帖子或许可以说明不能使用太细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