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件双积分AD谁做过,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1-01-26):
采用运放和模拟开关座的双积分AD谁做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楼主的想法在今天已无必要。
精度由你的电路设计和器件选择决定,想做好不易。

网友B:
双积分A/D芯片很多,价格也不贵,用分立元件实在没有必要。
用分立元件,分辨率可以很高,但那是虚的,精度根本达不到。

网友C:
都是成本竞争给逼的。典型双积分的就是市场上的电子计价秤,精度优于7135. 精度略低些采用V-F转换成本更低。电子秤对A/D转换的精度要求远高于自动化仪表,显示要求3000个分度稳定显示(如果跳字如何收费!)故内部分辨率至少要达到8倍的显示分度!

网友D:
awey去年做过双积分AD

网友B:
4楼:
不对吧?
ICL7135分辨率是1/20000,如果是显示3000个分度,按照你的说法已经是6倍多了。

网友A:
位数是分辨率,不能简单等同于精度,

网友E:
春哥正解!

不过现在淘桨糊的太多,只要位数分辨率够稳定就好就OK了,精度早就丢在脑后,软件上再加点针对抽样检测的标准点曲线校正,即出厂~~~  :P

什么精度准确度,都是神马浮云~~~  :lol

网友F:
我15年前做过,效果很好 ,主要是积分电容要用好的,3000分度根本就是小意思,由于原理简单可靠,业余条件下也很容易做好。

网友G:
还真有做产品的,俺的电子所老所长以前是上海东方衡器厂厂长,他设计的电子秤就是用运放搭的20bit的A/D.不过那是八几年的技术了,现在这么做恐怕不合算了.

网友H:
只用过RC充放电的人飘过

网友I:
处理得好,稳定性、精度都还可能,不过速度比较慢,精度要再高些,可参考三积分方式

网友J(2011-04-29):
分立元件搭双积分式线路。最主要对运放要求比较高。否则难于保证重复性,精度就无从谈起。以前ICL7135价格较贵。想有高的性价比,利用CPU的计数器资源。实际对元器件的性能指标要求较高。无特殊要求,还是用7135比较好。采用一些措施,采集精度可以做到0.04MV以下,串行接法,线路也很简洁。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返回列表

网友K(2011-07-12):
采用积分ad的电子秤电路套件,淘宝有卖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005485744

网友L:
买国产的7135即可,找几个厂家的样品测试一下,效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