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廉价单片机做AD怎么样?

楼主(2011-01-26):
想要选款AD芯片并与单片机做隔离(控制端口隔离),考虑到现在很多单片机自带AD,比如STC56系列,10位的AD,价格不到5块,若用它做个智能AD不知道是不是个好主义?

网友A:
5块太贵,STC牌子太烂。

2块多带10位AD的名牌MCU多的是。。。

当然,如果单次订货量少于2、3K就别谈价格了,2块就要变3块了。。。

网友A:
俺早就用过这种方法了,主要用在那些对AD精度要求不高,对成本要求较高的场合,使用2线制的载波通信方式+光耦即可实现,连供电问题都给解决了。

楼主:
大虾给推荐几款2,3块的啊

网友A:
NEC78F9202

好像是14PIN的。

楼主:
楼上,那你说是用AD好呢还是用单片机好呢,我刚在淘宝上找到AD0831才4块

网友A:
用什么都好,还看你习惯用什么。

网友B:
常规MCU的片内AD指标并不好,不能只看位数,关键看能否满足需求,不堪用的话,再便宜也无意义。

网友A:
常规MCU的片内AD指标并不好,不能只看位数,关键看能否满足需求,不堪用的话,再便宜也无意义。
引用 网友B:

呵呵,他连8位精度都认了,所以选择内置10位模数转换器的MCU,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MCU品牌要稍微好点,否则DATASHEET给出的数据没有说服力,一般好点品牌的MCU,其内部的10位AD做到8位精度,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C:
片内有DMA肯定选片内。不过有DMA肯定不便宜

网友D(2011-04-29):
一般专用AD芯片性能好于同分辨率的CPU内置AD,但性价比绝对内置的好。分辨度越高越明显,HOLTEK的12位AD芯片,价格较低。精度也有好的单片机10位水平。
使用内置的AD应采取一些措施,以避开其不足。以10位AD为例,10位AD理论上以1024分度,而芯片是以1023分度,因此避开AD起始的几个分辨度,使用以后比较好的线性段。另外廉价芯片没有内置的AD电压基准而使用单片机供电代替,电压基准稳定度不好,外接一路电压基准作比例采样,消除温度,负载等变化引起的不稳因素。内置的AD一般速度较快,采样软件滤波进一步提高精度。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