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FSMC的最高速度是多少?我刷了TFT

楼主(2011-01-26):
这两天在玩红牛的STM32F103ZE,运行的UCGUI,用FSMC刷TFT,其控制器为ILI9320。

经过一些优化,例如画点,画水平线和垂直线,填充矩形后,跑UCGUI的HIGH SPEED测试,最高是到6,160,000 pixel / s 这种程度。

我记得原来哪位高手说过FSMC最高是到24MHZ,那就是最高能到24,000,000pixel/s,貌似提高空间还很大?所以想问问FSMC最高速度,以及您知道的实际最高速度。

网友A:
呵呵,我也用红牛的板子。我也发现刷屏太慢了。估计是驱动写得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速度要看你的屏一个pixel需要几次数据传输. 跟你的总线宽度配置和LCD的色深设置有关..最好是一次总线访问传一个pixel, 另外要看你屏的address setup, address hold, write cycle这些参数的情况来配置FSMC. FSMC记得最快的访问速度应该是一半的处理器时钟.

楼主:
总线是16位
屏幕也是16位色深的,一次传一个PIXEL

关于FSMC设置,只有DataSetupTime 是1,其他都是0。

FSMC到36MHZ ? 这个貌似不可能吧,72MHZ时,FLASH的读取都要2个周期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          //最高只能到1,否则会跑飞.  1--5.7M  2--5.2M  3--4.8M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网友C:
谁说FSMC最高是到24MHZ?这可能是指单周期的情况,但连续多周期平均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2015-01-28):
打点数受限于屏的绘图性能和底层显示程序的优化程度,我的是用红牛的升级版红龙103,同样的芯片,只是LCD控制芯片是RA8875,你看看这打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