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单片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1-01-26):
各位大侠:求教一个单片机控制问题,如图是一个示意图,直流电池供电的一个负载,负载如果成功启动一次,电池电压会降低50毫伏左右,如果负载没有成功启动,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个微弱的小电压。我想利用这个下降的的小电压,进行负载成功启动和失败的计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单片机怎么获取和测量这个小电压,给出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方法:至少需要选择一款10BIT以上的AD,在14V和GND之间通过电阻分压送AD采集这个50mV的变化,但这个方案肯定有一些弊端,例如电池电压能否确保每次都是变化50mV ? AD的采集精度等能否达到要求? 等等。。。。。。
第二个方法:找到负载的控制脚,对其信号直接采集。

楼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有朋友说用MAX472,不知道谁用过这个芯片没有,介绍一下,,

网友B:
负载在启动和不启动的情况下,回路的电流都是多少?

楼主:
启动2秒内时4A   后来恒流稳定一直到1.6A左右,,

网友B:
我是说不启动的情况下是怎样?
14V 4A的系统接单片机应该是不保险的。如果负载不启动时候电路是断开的话,那就在负载和电源间串一个继电器,负载启动后回路导通,继电器吸合就可以了。

网友B:
但继电器本身也需要消耗一定的功率,电池供电的话,可能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
为什么不用门限比较器?计数。(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