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量PCB,用什么工具清洗焊接残留比较方便

楼主(2011-01-26):
PCB背面残留的松香比较多,看着比较脏,但也就几块板
用什么工具去清洗比较方便,洗板水有了,又不浪费。

网友A:
用牙刷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随便一个刷子就可以吧,只要不是铁刷子。

粗暴点就用牙刷。
轻柔点就刷油漆的软刷子。

网友C:
用牙刷刷一下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再买些棉布,先用牙刷刷下,再用棉布擦擦。

网友D:
我是先用酒精溶解,然后用牙刷刷,效果挺好的

网友C:
千万不要用酒精洗电路板,买好点的洗板水,劣质洗板水洗过的板子一段时间后就会使电路板腐蚀,用牙刷蘸洗板水刷板子,再用棉布擦干净板子,板子就不会留下洗后的痕迹。

网友E:
一直用废牙刷

网友F:
酒精刷完会有残留的渍,建议买点洗板水刷

楼主:
牙刷不愧居家必备之物

网友G:
换下来的旧牙刷去刷板子,再换下来的就拿去“更新换代”刷板子

网友H:
牙刷+酒精 搞定。

网友:
直接用松香助焊,焊完后板子比较脏。
最好还是用酒精溶解松香,搞成液体助焊剂,松香水不要太浓,焊完板子很干净,不用洗。
焊的时候松香烟也会少一些,对身体好。

楼主:
焊接的时候很少用松香,焊锡丝里有松香,但有些焊锡丝很烂.

网友I:
**球+酒精吧,少量的话也很方便的

网友J:
牙刷+洗板水就行,
如果必要可以往洗板水里加一点点甲苯,不要多放,多放会把丝印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