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分别在两款芯片中运行,为何有速度差异

楼主(2011-01-26):
同样的程序分别在CY7C68013A-100pin和CY7C68013A-56pin两款芯片中运行,在56pin中的运行速度是100pin的大约3倍多!
  这2芯片是同一系列的,内部结构都一样,外部的晶振都是24M的,同样的程序应该速度一样才对啊,为何有如此大的速度差异?

网友A:
应该没有那么悬殊吧,3倍!是否程序有一些地方会不一样呢,还有硬件USB的PCB设计应该多少存在不同吧。

网友B:
这么嚣张。。。

网友C:
不可能,搞错了。

网友D:
这两颗就是、IO数目不同,应该没有那么大区别

楼主:
我的56pin的是和FPGA焊在一起的,上次刚焊完这块板,所以把100pin的程序马上烧进去看看板子好不好用,这才发现这个现象的,同时还发现56pin的有点发热有点接近烫

网友C:
不能这么急着烧,要仔细核对两个芯片对应连接管脚的信号方向,不能两个都是输出,顶牛了自然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