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应用(定时器不准及清溢出标志的问题)

楼主(2011-01-26):
最近使用了一款单片机,AVR的atmega64,遇到一些问题,向各位请教一下:

1,按英文手册,TIMER2配置成的32预分频,用示波器观察定时效果,发现应该是64分频;

2,定时器溢出标志,清某一位时,TIFR被全清,比如TIMER0和TIMER2都溢出,此时写1清TIMER0的溢出标志,结果TIFR=0;

楼主:
请教,这是我应用有误还是本来就这样呢

网友A:
应该是分频的问题,我以前也碰过,不同AVR单片机的分频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