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个单片机怎保持同步输出

楼主(2011-01-26):
现场环境是这样的,在3米之内,有几个单片机在几个不同的PCB上,公用一个+12V和GND,每个单片机都有一条同步线,同步线接上+12V的单片机都能保持输出的信号同步,控制LED闪烁保持一致,即使单片机上电时间不同,同步线只要接上+12V,也能保持一致,多谢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看不明白这句“每个单片机都有一条同步线,同步线接上+12V的单片机都能保持输出的信号同步”

楼主:
每个单片机有一跟同步线,如1号和2号单片机同步线连接在一起接上+12V,那么1号和2号单片机的LED闪同步,如果这时3号单片机的同步线加入1号和2号,那么3号单片机的LED也就跟随和1号和2号单片机的LED闪同步

网友B:
如果你说的单片机同步线是接到一个恒定的+12V电源,且单片机相互之间没有其它通信措施,是无法做到相互之间同步的。

网友C:
基本理解你的需求,我先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
单片机之间是共用一个电源,控制LED闪烁靠一条同步线,这条同步线的有效信号为数字量1
单片机A和单片机B在接收到同步信号后执行LED闪烁动作不论LED处于点亮还是熄灭状态,此时单片机C接收到同步信号后,与单片机A,B执行相同的闪烁动作

如果前面理解有误,以下内容作废
我的思路:设单片机A为主机,其他为从机,PWM信号作为“同步信号”。
主机职责:检测同步信号(此信号为上面所说的"数字量1"),并产生PWM信号输出,PWM信号下降沿作为自身和从机LED点亮标志,熄灭LED使用定时器执行。
从机职责:检测PWM信号下降沿,利用外部中断执行,每进中断一次点亮LED一次,同时启动定时器,定时器溢出LED熄灭。

网友D:
公共一个同步脉冲即可

网友E:
同步线接12V,那还怎么同步了?

网友F:
12V是交流的吧

网友F:
利用12V的交流做时钟基准

楼主:
意思就是6楼的所描述的,用一跟公共线控制单片机同步输出,谢谢!

网友G:
没有公共线控制同步输出是不可能做到同步的

网友H:
这有什么难度?
楼主提的问题。。。。真没水准,要不就是没有提到点子上。

网友I:
仅靠直流电源线是无法同步的,楼主应该弄清楚条件。

网友J:
我曾做个一个类似的小东东
用1-wire总线实现的

网友K:
估计LZ是想让别人看不出LED闪烁不一致,如果是这样,则不需要严格意义上完全同步,只要让人眼看不住闪烁差异即可。

利用电源线进行载波通信和人眼的视觉滞后现象,应该是不难实现的。

网友J:
16# yewuyi 说得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
但我做那个东东时没有用载波通信
直接就用1-wire总线,协议自己定的,效果挺好的

网友L:
你自己都说了,加同步信号啊。你这么做方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