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门铃改进

楼主(2011-01-26):
各位好:
我想把对讲门铃改进为无线遥控的,对讲门铃是4线的。
想问问大家,四根线各代表什么信号,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如果改造,怎样DIY?
谢谢大家给我建议参考参考!

楼主:
红,黑,绿,黄:4根线:12V+,12V-,数据线,声音线。

网友A:
如果是简单的门铃,用无线遥控模块来替代原来的机械触点式按钮即可,如果是楼宇对讲系统,那难度是比较大了,4根线2根是电源,另外两根可能是通讯和信号线。

楼主:
有一个无线遥控模块,不知道如何加装其他处理电路来配合整个系统的控制,难度看来比较大。

网友B:
楼宇的对讲系统无法简单改成无线的,牵扯到双向数据交互,要改很多地方。

网友:
我家这个单元的对讲门铃去年坏了两次(一次是人为破坏,有人故意把驱动电磁锁的中功率三极管掰掉了,但没有扔掉,放在电路板下面,估计是某些败类电工想挣维修费,在这里要鄙视一下败类电工),都是我修的。
我们这个对讲门的主电路板全是模拟电路,入户的线只有三根,一根地线,一根in,一根out。in和out是音频线,in还兼开锁信号线。  家里的对讲机里面没有放大电路,不需要电源,放大电路集中在单元门上,是共用的,对讲的时候同一单元的只要拿起听筒都可以听到说话。

楼主:
进户线是4根,之前的那个对讲门铃设备是4跟全用上;
最近改换了一套新的,我看只接了3根,还有一根空着,没使用。

网友C:
我家这个单元的对讲门铃去年坏了两次(一次是人为破坏,有人故意把驱动电磁锁的中功率三极管掰掉了,但没有扔掉,放在电路板下面,估计是某些败类电工想挣维修费,在这里要鄙视一下败类电工),都是我修的。
我们这 ...
引用 网友D:

知道原理了,下次我自己俢.
物业迟迟不来俢,我不交物管费,不交物管费,他们不来俢,僵持中.....

楼主:
上次来安装的人员,还没调试好就匆匆走人了,结果是按了一户人家的门铃,其他几家也一起响了,那不把人家吵死啦。多次反应后,才来搞好。
现在的物业啊,收钱积极,找他办事就不那么积极了。什么时候投诉他们去,呵呵!

网友E(2014-03-29):
现在的生产厂家故意搞的不兼容,封锁技术资料。现在的开发商也很黑暗,总是拖欠工程款。现在的一些物业抠门不设弱电工。保修期已过就会陆续出现问题,最终系统瘫痪。

网友F(2020-09-11):
我的单元楼对讲是五芯的,几个线的颜色不同,想知道线序,没有搞明白。自己需要把线搞清楚才能改进。
需要考虑的是:
1. 房内的对讲电话如果不接起来是否开锁键有效。
2.开锁键是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我采用的是简单处理,只能网络开门, 买一个小米网络插头,买一个继电器,然后接线。
需要考虑的是,如果需要语言通话,那这个方式就不行了,需要增加处理模块,可以考虑对接网络门铃的接线。
希望和大家交流,一起想解决方案。让自家门铃高大上起来。

接线_15991151765944(2).png (162.08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