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传感器的问题,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1-01-26):
用电感和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检测20khz的电流产生的磁场,后面跟两级放大电路,然后接精密整流,滤波电路我还没有加,然后接AD,进单片机测量。现在用线性电源可以,但用图中的12v,6v却有杂波,这是怎么回事,另外这个电路怎么样?可以用吗?

网友A:
OP-07作精密整流,工作于20kHz,简直是要小芯片的命。

楼主:
用OP37怎么样?另外电源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前辈,请问20khz的精密整流对运放哪个指标的要求较高

网友C:
电源那张图的C20容值偏小了,可能造成输出的纹波比较大,整流电路输出的杂波应该是由电源的纹波引起的。
另外,个人觉得用开关电源芯片给三极管放大电路和运放供电不太好。

楼主:
顶一下,还请高手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A:
4楼:
对运放带宽和输出压摆率的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