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速度是这么慢吗?

楼主(2011-01-26):
PC和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速度是这么慢吗?

我用PC做上位机和单片机实现串口通行,实现简单的通信协议,pc机向单片机发8个字节的数据,单片收到后再返回一个确认数据帧,也是8个字节,其间用到了crc16的校验,

但是从PC机上看来,我发出去一个数据,要隔大约200ms(毫秒)才能收到确认,时间好长啊,这样我一秒钟也访问不了几个测量点,大家有做过这个的吗?都是这么慢吗?

请各位给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通信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A:
用的是9600吧,这个速度差不多

你要想快点就把波特率搞的高一点,传输字节搞的短一点不就行了?

楼主:
各位真不愧是高手,我用的果真是9600的波特率,显得慢,我的PC上的程序在一秒内访问不了几个设备,比较慢。就是提高波特率这个方法吗?

网友B:
我晕。。。
9600.  波特率是硬件基础,不快咋行。
不过9600的话,200MS也不对劲哈。软件效率太低。

网友C:
比较奇怪哦,我做了很多MODBUS协议的产品,1200~38400的都有,按MODBUS标准,发送结束50个bit的时间我就开始返回,也带CRC16,比如9600,大约1.04ms一个字节,则上位机发送完最后一个字节后大约5ms后我就开始返回数据,没碰到LZ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是软件的问题,不是波特率的问题,PC串口可以到115200,传视频都没问题,你的上位机程序有问题,200mS很可能大大的浪费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

请coody或是其他高人留给我电子邮箱或是QQ,想向各位请教呀!

网友E:
CRC校验很费劲吧?

网友F:
CRC校验很简单,在MCU上都执行的很快,更不要说在PC上了。楼主的问题不仅仅是波特率不足,软件工艺也不好,效率太低了。

网友G:
可能是和PC端的软件有关,可以考虑换个串口工具试试。主要是机制问冂题,和波特率关糸不大。

网友H:
关掉PC的其他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