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ma做串口UART0通信

楼主(2011-01-26):
用dma做串口UART0通信,请问dma源和目的是不是都是UART0?还是源是UART0,目的是CPU?我不会,谢谢高手致敬?

网友A:
说法错误吧?不是“ 用dma做串口UART0通信”,应该是“ 用dma配合串口UART0通信”吧?

网友B:
是内存SDRAM/SRAM 和 串口之间
发送:设定好发送内容的内存首地址和发送个数,DMA会自动帮你把那一片内存的字节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发送结束后有一个中断表示提示你的;

接收:设定好内存接收地址和接收个数,串口每收到一个字节,就会通过DMA放入到你指定的地址,,当接收完你指定个数的字节后,,也产生一个中断提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