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mosfet

楼主(2011-01-26):
电压电流同等级的COOLMOS和一般的POWER MOS区别在那里?是不是功耗更低?开关速度更快?但是要求驱动电流更大?

网友A:
CoolMos是英飞凌超结场效应晶管管的别称,晶圆的面积,厚度都比常规工艺要小,而且导通电阻只有传统工艺的1/10

网友B:
coolmos的优势在于RDS更小,开关速度更快,分布参数更小,VTH小。

楼主:
开关速度更快,岂不是在同等开关频率的情况下要求驱动峰值电流更大?

网友A:
第一个是优势,后三个俺保留反对意见,喝酒再说

刚才改错别字,怎么竟然不见了

网友A:
3楼变5楼,晕倒

网友A:
开关速度更快,岂不是在同等开关频率的情况下要求驱动峰值电流更大?
引用 楼主:

因为晶片比较薄,结电容比传统MOS要大两三倍,相同频率下便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B:
刚好相反吧。

网友A:
不在这里扯,怕胡哥不高兴,哈哈

网友A:
总的来说,CoolMOS是个很不错的开关,做ZVS比较不错。做硬的建议用英飞凌的CFD,据说效率只比ZVS低一两个百分点,相当的不错

网友B:
不在这里扯,怕胡哥不高兴,哈哈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扯。

网友A:
算了,犯不着这样

网友B:
有讨论才有进步。

网友A:
好吧,咱们分别对比一下低压和高压两种情况,第一场是IR的IRF1404对Infineon的IPP105N04N

品牌电压电流Ron(mohm)CissCoss封装
IRF40162475001900TO-220
Infineon401201.5170004000TO-220

Ciss,Coss的测试条件:VGS=0V,VDS=20V,FREQ=1M

网友A:
第二场:advanced power technology的APT10050FN 对 Infineon 的IPW90R120C3

品牌电压电流Ron(mohm)CissCoss封装
APT1000220.563001450TO-247
Infineon900230.1265005000TO-247

Ciss,Coss测试条件:VGS=0V,VDS-25V,FREQ=1M

----- 请确定里面的条件是否正确 -----   伟林电源 附

网友A:
幸好我的硬盘里有千种功率MOS的数据表,不然要被这个置顶贴给逼上吊了

网友B:
14楼:

先弄清楚你对比的可是coolmos??:L

网友A:
IPW90R120C3咋就不是CoolMos了

网友B:
上传两个的datasheet。

网友B:
APT的资料也忒简单了吧。

网友A:
15楼的数据,证明俺5楼说的没错,coolmos在同规格(电压电流相近)条件下,Ron较小,寄生电容较大,开关速度也会较慢(设RG相同)

网友B:
15楼的数据,证明俺5楼说的没错,coolmos在同规格(电压电流相近)条件下,Ron较小,寄生电容较大,开关速度也会较慢(设RG相同)
引用 网友A:

通过datasheet的对比,IFX的RG=0.5,APT的找不到,不知道如何假设;

网友A:
你自已搜功不好,找到一份简易的datasheet,alldatasheet上明明有十几份,你为何只检最简单的两页贴上来?

网友A:
好了,就看19楼中的datasheet吧:

APT10050在VGS=0V,VDS=25V,FREQ=1M的测试条件下,Ciss,Coss,Crss分别为5000pF,600pF,190pF

IPW90R120C3表中给出的测蔗条件是VDS=100V,无法对比,因此我们看第7页的曲线图,通过2分法找到VDS=25V的点,可看出同样测试条件下,Ciss,Coss,Crss分别为6700pF,8000pF,400pF

结论,电压、电流基本相近的情况下,Cools的Ron最出色,但是由于寄生电容较大,相同的驱动条件下,速度会慢一些,这个特点非常适合用于ZVS拓朴,如LLC及全谐振,且适当工作于弱感性条件下,损耗最小。

网友A:
25V的一条线画偏左了点,但不影响大致的结果,有兴趣的朋友另画一个居中的或偏右的自已看

网友B:
又找到一个新的版本数据,仍然没有看到RG。

网友B:
Who is Silly?
Do not worry,
Slowly to know.
:lol
这个RG俺确实遗漏了没看到,sorry

网友A:
俺在技术版只用数据说话,不扯淡

网友B:
原本的16楼俺删除了,后面才改了现在的16楼。(刚去后台想找回来,结果看不到)

内容大致如下:
要对比就要在同等的条件下对比。

网友A:
下次,拜托在未对比相关数据之前,不要去群里说我向什么器件原厂挑战,俺没有把谁家的mosfet印上PowerAnts的字样来跟别人比,谈不让挑战谁

网友A:
原本的16楼俺删除了,后面才改了现在的16楼。(刚去后台想找回来,结果看不到)

内容大致如下:
要对比就要在同等的条件下对比。
引用 网友B:

同等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电压电流先不管?

网友A:
只比Ron?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俺可以拿一根漆包线(电阻大约为0.0几欧吧)去1000公里长的高压线路比功率容量?

网友A:
今晚俺一再强调,人无完人,器件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说某器件的某些方面很优秀,但能说全方面都优秀。俺还拿咱们俩作比喻,如果你说你比我胖,比我头发长,那么你就说的不对。你只是第一项胜了,后面一项就是我的优势。现在,你还要不要**说你的头发比我头发长呢?

网友B:
接30楼:

为什么我要说在同等条件下作对比呢。

1、RDS的大小跟晶圆的面积成反比,跟厚度成正比,结电容刚好相反;
2、有了前提1,那么VDS跟厚度成正比,厚度越大那么VDS也越大,自然RDS也跟着大了;
3、这个先保留;

网友B:
别着急,慢慢来,讨论总会有个结果滴。

网友B:
讨论氛围有点激烈了,哈哈,俺今晚熬夜陪你了,好久没这样的心情了。

32楼:“同等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电压电流先不管?”
电压电流是不可以不管滴,看35楼解释。

网友C:
比较器件既要在同等测试条件下进行,也要在各自的优化条件甚至极限条件下进行,这样的比较才全面,非技术或应用性的东西没有提及的必要。
一切的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无必要厚此薄彼,应用才是关键。

网友B:
只比Ron?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俺可以拿一根漆包线(电阻大约为0.0几欧吧)去1000公里长的高压线路比功率容量?
引用 网友A:

俺从没说过只比RON,可别给俺上纲定性啊。

网友A:
普通应用者管你这些干嘛?用户管的是某些参数适不适合他的应用。玩ZVS就可以接受较大的寄生参数,但导通电阻越小越好,那就用C3类,要玩硬开关,速度快,那就要用CFD类,你不讲清楚,只说一个coolmos的RON又小,速度又快,寄生参数又小,那不是在害人?

网友A:
俺从没说过只比RON,可别给俺上纲定性啊。
引用 网友B:

只比晶圆当然是coolmos胜出,俺在第一页就说过,它的晶片又小又薄。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吗?非也,还有一个EAS等着,你又如何比?

网友A:
15楼被非法改贴,拒绝再讨论

网友B:
普通应用者管你这些干嘛?用户管的是某些参数适不适合他的应用。玩ZVS就可以接受较大的寄生参数,但导通电阻越小越好,那就用C3类,要玩硬开关,速度快,那就要用CFD类,你不讲清楚,只说一个coolmos的RON又小,速度 ...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吧。

不同VDS的管子这些参数能一起比吗?人家楼主说的是coolmos,你急着出来一竿子打死,你那个时候也貌似没有说具体指的是哪种吧?

网友B:
15楼被非法改贴,拒绝再讨论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你的一个字,我只是注明了一下,并用红字区分。

网友B:
既然你拒绝讨论,俺就将35楼所保留的第三点说了。(也是我为什么在15楼做注明提示的原因)
那就是IPW90R120C3的ID是36A(T C=25 °C),23A是在T C=100 °C条件下。APT10050FN的ID=21A(T C=25 °C)。
差这么多的管子也放到一起来对比貌似有点不公平吧?(相信电流大小会影响到什么分布参数,这个我就不详细解释了,更何况还有电压差别在那)

网友B:
比较器件既要在同等测试条件下进行,也要在各自的优化条件甚至极限条件下进行,这样的比较才全面,非技术或应用性的东西没有提及的必要。
一切的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无必要厚此薄彼,应用才是关键。 ...
引用 网友C:

春哥出现的及时,对比要在同等条件下,纯技术范畴的讨论俺很久没这么投入了,今晚难得一次。

网友A:
俺找不到电压电流RON完全一样的,麻烦你找一下。
电流这个问题,你会不会用完?反正俺是不会的,一般20A的管子都跑个10A就行了。
这个不是客观理由,那要不要再比一下封装热阻?APT是0.21k/w, IFX这颗是0.3k/w
APT耐焊度是300度10秒,IFX是260度10秒,你非得步步相逼,把每一项都逼尽?

网友A:
什么都完全相同,还比个啥?只差价格了

给你两个女朋友选结婚,高矮胖廋三围深浅脸蛋性格都完全一样了,最后的指标就是看谁的老爸是书记

网友B:
只比晶圆当然是coolmos胜出,俺在第一页就说过,它的晶片又小又薄。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吗?非也,还有一个EAS等着,你又如何比?
引用 网友A:

从datasheet里面对比看到的:

IPW90R120C3的EAS=1940mJ(ID=8.8A,VDD=50V)

APT10050FN的EAS=2500mJ(没注明测试条件)

不知道你想讨论点什么呢?

网友A:
哎,不知道你想干啥?就因为俺5楼一句:只同意一项,其余的保留,这个有什么问题?
一项一项的比,没有任何一颗是十全十美的,有意思不?哈哈

网友D:
路过,打酱油,顺便买2个锅盔回去。
这个我准备做光伏的,效率优先。该用那个好呢?
另外成本,体积总结构都要考虑啊。

网友A:
效率优先的话,就做无绝缘工频方波逆变电感滤流,虽然滤波电感体积大,但采用工频技术,可靠性极高。
开关损耗基本忽略,重点考虑Ron,用C3类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工频方波要滤出正弦波不难,效率也很高,在高压直流输变电的变流器里用到6脉/12脉修正正弦波输出,再经电感滤成正弦输出,效率奇高。搞高效率要先把SPWM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