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滤掉自然光的透镜叫什么?

楼主(2011-01-26):
在网上怎么搜?我没搜到。

网友A:
红外透镜

网友B:
一般以允许通过的光的名称来命名。

网友C:
红外滤镜(准确名称应该是红外低通滤镜)或紫外滤镜等,看你需要什么光谱。2楼说的透镜是存在的,针对红外或紫外优化的透镜是特征光谱成像所需要的,但和楼主的需求不符,应为笔误。

楼主:
我用于接收808nm激光头接收用的硅光电池上,以滤出可以光干扰,不知合适不,从网上找到些,一小片要10元,有些贵。

网友D:
以前做激光模块时用过各种滤波片,但面积都是很小的那种

网友B:
楼主所要求的,不应该称为透镜,应该称为滤色镜。

网友C:
我用于接收808nm激光头接收用的硅光电池上,以滤出可以光干扰,不知合适不,从网上找到些,一小片要10元,有些贵。
引用 楼主:

要查一下你的硅光电池参数。

网友E:
808nm已经是红外线了,能级不够高,光子无法击出电子,硅光电池的转换效率很低。
阳光中,红外线占了一半,多少年来,科学家们为了提高硅光电池对阳光的转换效率,就是想提高红外线的吸收,但是很不幸,进展很缓慢。

网友E:
当年赫兹忽略了阳光(其实是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火花隙容易跳火(能级较高的光子可使电子跃迁),于是与光电效应的发现失之交臂

网友D:
砷化镓电池的转换效率目前是最高的

网友C:
所以必须要看硅光电池的参数,否则灵敏度会很差。

网友E:
是的,单层砷化镓已经达到20-30%,多层的已经达到40%,不过价格很高

网友D:
以前做数字电网设备时,远端高压测量端的模块就是用砷化镓电池,通过两根光纤,一根专门接光电池供电,另一根传数据

网友E:
用绿光还是蓝光?

网友D:
几年前的事记不太清了,好像是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