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1-26):
RS485, TE, TI, AN, ce
请问各位大侠啊,想用256个SP3080E的485芯片同时并联到一条总线上,失效保护电路还需要吗?

失效保护:
     当 RS-485 接收器输入端电压介于-200mV~+200mV 时 ,输出处于不确定状态即 如果半工结构 RS-485 收发器的差动输入电压为0V 而线上又无其它驱动器使能或由于连线不好导致输出开路 则该接收器既可能输出逻辑 1 也可能输出 0 而且其几率相同,为了保证在上述错误情况下输出一个确定值 当今大多数 RS-485 收发器都需要接失效保护电阻, 其中在线 A 接一上拉电阻 在线 B 接一下拉电阻 。

而我看的SP3080E的英文资料是这样写的:
   Ordinary RS485 differential receivers will be in
an  indeterminate state whenever A  - B  is  less
than  ±200mV. This  situation  can  occur when-
ever  the data bus  is not being actively driven.
The Advanced Failsafe feature of the SP3080E
family guarantees a  logic-high  receiver output
if  the  receiver’s differential  inputs are shorted,
open-circuit, or  if  they are shunted by a  termi-
nation resistor.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这个女人呢

网友A:
看说明应该是不用加此电阻,器件已有出错“1“输出功能。

楼主:
恩,不加了,原来是用的SN75LBC184D,需要加,但也不清楚是每个485都要加偏置,还是因为是并联关系只一个加就可以了,谢谢3楼大师

网友B:
建议楼主下次不要自称女人,自称女孩的话,获救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C:
;P  女人没人理。。。

网友D:
关于A和B上的电阻,我一直有个疑问,到底是该接还是不该接,我以前一直接,但一次因为一部分终端的A、B接反了,造成有一个损坏,按理说A、B是可以接反但不烧件的,可是我的烧了一个,我想是不是与接这两个电阻有关,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所以,现在都有些不敢接了,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E:
接反了,那么总线静态电平将成为逻辑0,会一致占用上位串口,程序处理不当时就会发生电平竞争,这才是造成器件损坏的原因。

网友E:
总线偏置不是必须,但最好有,否则就要用软件控制总线的静态逻辑为1。总线较短时,偏置加在一侧就可以,较长时,可以选择在两端加,多点偏置时注意要重新计算偏置电阻的阻值,要考虑电阻并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