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a驱动问题,不是dm9000

楼主(2011-01-26):
大家好,我根据te2440开发板自己做了个dm9000a的网络板子,但是发现程序在dm9000上一切正常,但在dm9000a上接收不对,发送有时对,有时不对,怀疑是时序问题,读取id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读写寄存器是正确的,但是读写sram时可能不对了,我用的cpu是s3c2440,用的是nGCS3,BANK3CON设置为
B3_Tacs                EQU        0x1;
B3_Tcos                EQU        0x1;
B3_Tacc                EQU        0x6;
B3_Tcoh                EQU        0x1;
B3_Tah                EQU        0x1;
B3_Tacp                EQU        0x0;
B3_PMC                EQU        0x0;
BWSCON设置为第12位为1,即用16位模式,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A(2012-11-15):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
楼上的,这种帖子你都能翻上来,汗:L

网友A:
版主,我也在用S3C2440调DM9000A,能正确读到ID但连接不通!嗨,楼主能加下Q不,一起谈论下1556305045

网友A:
我的QQ:1556305045

网友C:
能读到ID,不能ping通,基本上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解惑,现在能ping通了!!

板子发送UDP数据包到pc,pc返回ACK数据包时,如果板子发送的数据包大小大于200字节的话,当PC返回ACK数据时,板子就无辜死机了,哪位大侠有遇到过嘛?